请教关于TIA的安装顺序的问题

楼主(2017-12-17):
电脑上装了一个TIA V13,第一次使用博途,以为装好一个就行了,后发才发现还有其他的也要装,现在准备重新安装一下,最好安装齐全点,之前的是 STEP 7 Professional V13 SP1 Update 9,但是WinCC 是 Basic的 也是版本 V13 SP1 Update 9。有些触摸屏的程序就打不开,才发现版本的问题。
想请教一下各位,安装的顺序是怎么弄的,网上查到的顺序是
1.TIA V13
2.WINCC V13,
3.tia v13 sp1,
4.wincc v13 sp1
5.PLCsim V13
6.update 4
7.Startdrive_standalone_V13

其中有第7个软件是干什么用的啊?还有就是一个STARTER什么时候安装啊?
而且现在我没update 4,我前一整子刚下载的update 9,这个好像是我升级到SP1后在安装的。

请问现在我的安装顺序怎么来安装啊?担心安装的顺序不对有问题。我个人觉得的顺序是:
⑴.TIV STEP 7 V13...
⑵.TIV WINCC V13...
⑶.TIA STEP7 V13 SP1...
⑷.TIV WINCC V13 SP1...
⑸.PLCsim V13...
⑹.TIA V13  SP1 Upd9...
最后还有不知道STARTER在什么时候安装。安装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还有没有什么漏的没安装的软件,请各位指点下,多谢。。。

网友A:
1、如果你拥有V13 SP1的安装版本而不是升级版本,你无需安装V13,目前V13的最高版本为V13 SP2。

2、TIA V13其实是Step7和WinCC的集成,因此你安装了TIA之后无需安装其他版本。

3、PLCSIM V13用于仿真S7-1500程序,如果你想仿真S7-1200的程序,请升级到V13 SP1.

4、即使TIA13中的STEP7也分为多个版本,包括仅仅对S7-1200编程的BASIC版本以及对S7-1200,S7-300/400以及S7-1500编程的专业版本。

5、当你安装STEP7后,系统默认会安装WINCC BASIC版本,你可以对基础的西门子触摸屏进行编程,如果你要对全系列的触摸屏编程的话,请另行安装WINCC COMFORE版本。如果要对PC进行组态,请安装专业版的Wincc。

6、TIA WINCC与早期的WINCC不能共存在同一系统下,安装前请卸载WINCC的早期版本。

7、STARTER用于变频器的控制与组态,其分为TIA,STEP7以及独立安装版本,前两个版本需要集成在TIA或者STEP7下,因此需要安装这两个软件后才能进行安装,独立安装版本可以在任何时间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