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dbus从站

楼主(2017-12-17):
我想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做上位机和FX2N-485-BD MODBUS通讯要怎么做?最好有程序!

网友A:
大师,我来看你了,再次谢谢你上次帮我解决了STL的程序问题。

网友B:
MCGS新建串口父设备再选择三菱相应驱动即可

网友C:
你好,FX3U-485-BD不支持mobus 通讯只可以无顺序通讯,你可以选择FX3U-485-ADP-MB模块进行mobus通讯。

网友D:
我用485-BD做过主站读取温控表,搞定CRC其他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D:
用RS指令,自己解析MODBUS-RTU 有点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GS新建串口父设备再选择三菱相应驱动即可

我要用485连接,编程口要读写程序,三菱驱动都是编程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FX3U-485-BD不支持mobus 通讯只可...

我手头只有FX2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RS指令,自己解析MODBUS-RTU 有点折腾

RS好麻烦的,就别无他法了吗?

网友E:
感谢楼主的资料哈。

网友F:
我记得好像是485-ADP-MB才能走485从站,因为我要用3G的和上位机连,客服说485BD实现不了,所以触摸屏和上位机联机PLC是一个道理

网友G:
看你要实现Modbus多少个功能码?有没有具体要求?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H(2018-11-26):
学习学习   来晚了饿

网友I:
谢谢正好需要顺便赚积分 谢谢正好需要顺便赚积分 谢谢正好需要顺便赚积分

网友J(2019-01-11):
RS指令,自己解析MODBUS-RTU 有点折腾

网友I(2019-07-11):
士大夫水水水水岁数大

网友K(2019-08-28):
加一个转换网关,直接转成MODBUSTCP:

详细资料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