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Works外螺纹车削加工

楼主(2017-12-17):
摘要

介绍使用CAMWorks生成用于车削螺纹加工的G代码,然后修改车削操作相关选项生成固定循环代码。

关键字:CAMWorks,车削螺纹,固定循环

1. 车削特征设置

CAMWorks车削的机床定义和铣削机床的类似,同的是只可能副轴设置,文不做赘述直接进行定义毛坯后的车削设置。图1示为车削使用的毛坯,采用的是条形毛坯,棒料参数均默认。

1 车削使用的毛坯

2 圆特征

右击CAMWorks特征树中的车削设置并选择车削特征,2中选择类型OD特征(外圆特征),策略使用粗车-Rough-Finish),选用零件轮廓绿色线条选定车削的轮廓为车削特征。3为设置的螺纹特征策略选择螺纹(Thread),选用草图1轮廓,绿色线条为要车削的特征,完成右击OD特征2Thread选择参数修改螺纹参数如图4所示完成直接生成操作操作计划,车削操作的相关参数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设置本文只进行车削螺纹参数设置其它参数使用默认,不做修改

3 螺纹特征

4 修改螺纹参数

2. 路生成及模拟

CAMWorks操作树中的车削设置选择生成刀轨迹或者在CAMWorks工具条中单击生成刀路轨迹然后进行刀路模拟。模拟如图5所示

5  模拟结果

3. 处理和固定循环

模拟完成进行后置处理,得到G代码如6a固定循环。在CAMWorks操作树分别双击粗车1螺纹进入操作参数设置界面,然后分别勾选应粗车和螺纹标签下的固定循环输出,如图7修改固定循环输出所示,完成后确定退出重新生成刀路轨迹,进行后置处理,得到的G代码如图6b固定循环所示,比较可以发现使用固定循环输出生成G代码使用了G71N8外圆粗车循环指令G92(N42)螺纹切削循环指令代码行数减少一半。

6 后置处理得到的NC代码

a. 固定循环  b.固定循环

7 修改固定循环

网友A:
功能很好用,操作不复杂,值得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CAMWorks生成用于车削螺纹加工的G代码,很方便,操作更简单

网友C:
功能很好用,操作不复杂,值得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楼主介绍清晰,又学到了

网友E:
camworks做加工很简单

网友F:
CAMWorks生成用于车削螺纹加工的G代码!!!

网友G:
Camworks编程很方便!

网友H(2018-02-12):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