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式光电传感器怎么用?

楼主(2017-12-18):
  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物体的有无不?是不是检测到物体后输出一个信号?4个脚的应该怎样连接?

  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分发射和接收两部分,由于光的发散性,发射部分发射出去的光束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发散状的,在距离发射部分较远处可能光斑就变得比较大。因此,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安装,尤其是多个传感器同时安装且距离较近时,要注意传感器的安装。

  对射式光电传感器主要用于检测在红外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之间有无物体存在,工作原理与反射式光电传感器相同。对射式:射式检测方式的发射器和接收器相互对射安装,发射器的光直接对准接收器。当被测物挡住光束时,传感器输出产生变化以指示被测物被检测到。对射式是最早使用的一种光电检测模式。

网友A(2018-03-22):
对射  一般是双鉴的吧  带超声波?

网友B:
对射式是传感器本体发出不可见的射线,在正对传感器方向上装上反射板,当传感器与反射板之间有物体遮挡时,传感器发生信号变化。

一般使用4线制,其中两根用于接24v电源给传感器供电。另外2根可根据需求接常开触点或常闭触点,接线方式在传感器上应有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