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疆智能PROFINET转MODBUS网关使用说明

楼主(2017-12-18):
PROFINET MODBUS-RTU 网关

KJ-PNG-001(主站)

KJ-PNG-002(主站)

使用手册

北京开疆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015-5

使用须知......................................................................................................................................................... 3

产品系列概述.................................................................................................................................................. 3

您关心的技术参数........................................................................................................................................... 3

典型应用网络图............................................................................................................................................... 4

产品功能......................................................................................................................................................... 4

1. 硬件连接及 STEP7 参数配置说明................................................................................................................ 5

1.1.硬件接口及指示灯说明........................................................................................................................ 5

1.1.1 硬件接口说明........................................................................................................................... 5

1.1.2 指示灯说明............................................................................................................................... 7

1.2. KJ-PNG-001/002 STEP7 参数配置说明................................................................................................... 7

1.2.1. GSD 文件说明.......................................................................................................................... 7

1.2.2. Modbus 报文的配置及网关启动操作......................................................................................... 9

1.3. KJ-PNG-001/002 的通讯状态字及控制字介绍..................................................................................... 10

1.3.1 通信状态字............................................................................................................................. 10

1.3.2 通信控制字............................................................................................................................. 10

2. STEP7 硬件建立及配置............................................................................................................................... 11

2.1.西门子 PLC PROFINET 主站配置.................................................................................................. 11

2.2.网关 KJ-PNG-001/002 作为 PROFINET 从站的配置过程................................................................................................... 16

2.2.1. PROFINET 从站配置——网关做 MODBUS 主站

       3. Modbus-RTU 协议简介

    3.1.MODBUS 存储区

    3.2.MODBUS 功能码

3.2.1.读取输出状态(01H)

3.2.2.读取输入状态(02H)

3.2.3.读取保存寄存器(03H)

3.2.4.读取输入寄存器(04H)

3.2.5.强制单线圈(05H)

3.2.6.预置单保持寄存器(06H)

3.2.7.强制多线圈(0FH)

3.2.8.预置多寄存器(10H)

3.3.MODBUS 异常码

附录 A:从站状态检测功能说明

附录 B:如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截取 MODBUS 报文

附录 C:如何使用 Modbus Slave 连接本网关(做 MODBUS 主站)

使用须知

    如果您已经熟悉Modbus-RTU协议以及熟练使用西门子配置软件Step7,仅仅关心本产品的使用问题,请参看1.2

节《KJ-PNG-001/002 STEP7参数配置说明》。

    如果您对西门子配置软件Step7还不熟悉,请参看第2章节:KJ-PNG-001/002Step7中的配置。或致电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400-810-4288

    如果您还不熟悉Modbus-RTU协议,请参看第3章:Modbus-RTU协议简介,您只需要了解您正在使用的功能码即可。

    如果您刚刚了解Profinet以及Modbus-RTU,请通读本手册,或致电北京开疆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热线:

010-5654163213651319853贾工

产品系列概述

PROFINETMODBUS网关有两种接口方式:一种是RS232接口,一种是RS485接口,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具体型

号参考下图:

您关心的技术参数

    网关做为PROFINET网络的Device设备(即从站),带2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0BASE-TXMDI/MDIX自检测,集成以太网交换机,可以组成链式网络,支持环网冗余。

    适应PROFINET V2.2协议,采用实时(RT)通讯功能,符合: GB/T 25105-2014《工业通信网络现场总线规范类型10: PROFINET IO规范》,IEC 61158-5-102007IDT

    根据不同的订货型号,网关的MODBUS接口可选择RS485接口或RS232接口:

RS485接口产品型号:KJ-PNG001

RS232接口产品型号:KJ-PNG002

    能带Modbus站点数:不确定,主要有两个条件的限制:

   本产品网关最多能配置的Modbus-RTU报文数为62 条;

   支持的数据长度:输入≤1400 字节,输出≤1400 字节,输入+输出≤2800 字节。即使您现场的应用没有超过这个限制,还和你现场的环境有关。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3.5W

 工作环境温度:-2555,湿度≤95%

外形尺寸:40mm(宽)×110mm(高)×70mm(厚)

安装方式:35mm导轨

   防护等级:IP20

 大约重量:500g

典型应用网络图

产品功能

  KJ-PNG-001/002可通过拨码设置为MODBUS主站或MODBUS从站。

 KJ-PNG-001/002波特率可以选择: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K38.4K57.6K,其它波特率可以定制。

  字符格式及校验:8位无校验+1停止位、8位偶校验+1停止位、8位奇校验+1停止位、8位无校验+2停止位

KJ-PNG-001/002 作为MODBUS 主站,支持01H02H03H04H05H06H0FH10H号功能;

 KJ-PNG-001/002 作为MODBUS 从站,支持02H04H0FH10H号功能;

1.        硬件连接及 STEP7 参数配置说明

1.1.硬件接口及指示灯说明

1.1.1 硬件接口说明

KJ-PNG-002RS232 接口,采用端子连接,是标准的三线制RS232 接口。引脚定义如下图1.1-1所示:

1.2. KJ-PNG-001/002 STEP7 参数配置说明

1.2.1. GSD 文件说明

KJ-PNG-001/002(主站)型产品使用GSD文件GSDML-V2.25-KJ-PNG001M-20170315,如图

1.2-1所示:

1.2-1 KJ-PNG-001/002主站 GSD 文件

参数说明:

    Modbus Baudrate(波特率)和 Modbus Parity(校验):必须设置的和您要连接的 Modbus 设备的一致,否则开疆模块和你要连接的设备无法通讯,下面设备的通讯接口的设置请参看他们手册的说明或者致电

设备厂家询问。

   Mdobus Reply Time(等待应答时间):推荐默认的 500mSKJ-PNG-001/002 作为 Modbus 主站时,发出一条 Modbus 报文之后等待从站设备回答的时间,如果 Modbus 从站超出 500mS 未响应,则

KJ-PNG-001/002 不再等待直接发送下一条,如果KJ-PNG-001/002 500mS 内接收到 Modbus 从站的响应报文,紧接着等待一个总线空闲时间后发送下一条报文。

    Mdobus Idle Time(总线空闲时间):推荐默认的 50mSKJ-PNG-001/002 作为 Modbus 主站时,接到从站设备回答的报文之后等待 50mS 再发送下一条报文。有些从站设备响应速度比较慢,如果 50mS

快的话,可以将此时间设置的大一些。

   Modbus Slave Monitor(从站状态监测):见附录 A

1.2.2. Modbus 报文的配置及网关启动操作

      MODBUS 报文配置:

下面举例说明,如阅读有困难请参看第 3 Modbus-RTU 简介。假如您要读取 Modbus 站号为 1 的设备的 3

区的寄存器地址从 0 开始的连续三个寄存器的值(3 区用户手册上可能是 3XXXX 或者说支持 04 功能(Modbus

报文第二个字节))。您可以在右边产品列表里面 KJ-PNG-001/Master 下面选择“3xxxx-04H Read 10 Words”

模块插入到 Slot2 里面,如图 1.2-3。双击你插入的模块,选择参数Modbus No. 是你要访问的 Modbus

备的站地址,此例为 1Start Address 是你要访问寄存器的起始地址,此例为 0。那么三个寄存器回来的数据就

存放在这里分配的 IB1-IB20 20 个字节里面。其他您要读写的数据都可根据此例来配置

1.2-3Modbus-RTU 报文的配置

   网关启动

最后一点就是要启动开疆网关开始工作。将控制字最低位置 1。本例控制字为 QB0(在 Slo1 里面,具体地

址是多少还要看您的配置),所以您需要在 OB1 模块里面加上如图 1.2-4 的程序。

楼主:
注意:正常情况下我们会看到状态字是 0x00 0x01 交替变化,其他位如果出现 1,证明 Modbus 通讯有问题,下面讲解一下出现错误后解决方法:

D4~D1:异常应答如果不为 0,说明你发出去的 Modbus 报文对于被访问设备来说是无效的,有可能是地址

超限,或者写给设备的值是非法的。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弄清楚你要访问的数据是什么,寄存器地址是

多少?被设置的值有没有范围限制等等。

D5:等待超时,可以将总线空闲时间设置的大一些。

D6CRC 校验错,可能用户编写的 CRC 高低字节反了,或者在没有完整收到一帧报文也会出现 CRC 错,这

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或者 Modsim32 软件监控一下报文。

D7:奇偶校验错,接口没有设置的一致!图 1.2-2 中的波特率和奇偶校验没有和设备的相一致。需要提醒的

是,往往一个错误有可能使得几个地方报错,这就需要现场调试人员判断错误出现在那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学

会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 Modbus Slave 以及 Modscan 等软件。可参考附录 BCD 了解其基本使用方法,一般情

况下只要和这三个软件能通讯的上的话,肯定能和我们产品进行通讯。

    KJ-PNG-001/002 PROFINET /写介绍

    硬件目录中打开 KJ-PNG-001/002-Master 目录。

  KJ-PNG-001/002 共有 64 个槽(逻辑上,非物理设备),1#槽预置为状态字”(1 字节输入,本例为 IB0)控制字1 字节输出,本例为 QB0),其他 2#~63#槽用来插入 PROFINET /写,见下图 2.2.1-2 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