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读取的疑问

楼主(2017-12-18):
目前,我司有一套四轴运动控制设备,其中有2个轴为360度旋转,采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信号。

通过RS422转以太网通信模块,将伺服驱动器的绝对值编码器信号通过交换机传递给上位机的,请问有没有直接将绝对值编码器信号给运动控制器的方案?

或者,哪里有关于绝对值编码器信号与控制器、上位机三者之间具体连接方式的入门文章可以参考?

网友A:
最标准的方案是选择可接收绝对值编码器信号的运动控制器。其它方案就都是有一定的功能或者性能损失的。比如向您这样的通过上位机传递,本身损失了信号的实时性。

也有一些转换模块,可以将串行传输的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转换为运动控制器可简单接收的增量式编码器信号、多位数字信号、以及模拟电压信号之类的,但是这些转换模块本身也是有各种局限,能不能用得上,要看您的具体应用细节,比如绝对值信号的具体格式、有效位数、运动速度要求、信号采集频率要求以及运动控制卡上的接口限制之类的。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将绝对式编码器信号通过某些接口转换模块传输到上位pc上也是一个常见的低成本方案。而模块的选择也同样涉及上面的那些问题,比如绝对值编码器的具体格式、有效位数、pc上方便连接处理的接口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