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7-12-18):
企业数据中心如今越来越重要,如何保证企业数据中心的稳定运行已经成为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UPS是目前很多企业在数据中心的标配配件,那么如何选择一款适合企业应用的UPS电源呢?

  UPS的分类:

  一般情况下,UPS系统分为三大类,为后备式(或离线)、在线互动式和双转换式(在线)。不同的厂商会提供不同配置的UPS,客户根据自己的目标、应用、和功能要求,以及他们的产品差异化的愿望,选择所需要的UPS。

  如何选购UPS不间断电源

  1、首先要确定您的数据中心的设备是需要的多大功率的,一般来讲普通PC机或工控机的功率在200W左右,苹果机在300W左右,服务器在300W与600W之间,其他设备的功率数值可以参考该设备的说明书。只要按要求购买就可以了。

  2、其次应了解UPS的额定功率有两种表示方法:视在功率(单位VA)与实际输出功率(单位W),由于无功功率的存在所以造成了这种差别,两者的换算关系为:视在功率*功率因数=实际输出功率。所以在购买的时候要计算好

  3、UPS通常分为工频机和高频机两种。工频机由可控硅SCR整流器,IGBT逆变器,旁路和工频升压隔离变压器组成。因其整流器和变压器工作频率均为工频50Hz,顾名思义叫工频UPS。

  鉴于这些选项,您应该如何去选择您的UPS配置呢?

  在选择UPS的时候你需要自己的业务需求,同时还要了解自己的财政预算,设定UPS系统的投入资本和运营成本。你还要了解UPS的可用性,那么您选择的UPS系统不应该是那些只能够容忍几个小时的停机时间。您的UPS配置的选择应与您的可用性需求相一致,并应根据数据中心停机的潜在损失,设置您的预算。

  冷却基础设施。根据选择的UPS系统,给您的设施增加冷负荷。对于大型数据中心来说,甚至UPS效率降低一个或两个百分点都可能转化为大量的热量,多余的热量必须去除,以保护设备。您现有的基础设施可以处理这个负荷吗,或者您的UPS有必要升级吗?

  空间。UPS系统占用宝贵的数据中心地面空间,所以确保您选择的配置不会要求在您的设施中增加更多的空间。现在的机房可以说是一寸土地一寸金,所以UPS的大小也是格外重要的。

  冗余。您有一个临时的备份电源系统(UPS),那么为什么不备份您的备份呢?如果可用性是设计的关键考虑,那么冗余是必要的。增加后备式UPS,可以避免单点故障,从而提高电源系统的可靠性。一个通常的备份配置为N+1(例如,如果您需要六台UPS运行您的数据中心,那么N+1的设计涉及七个装置),其他的包括2N(所需要装置数的一倍)、2N+1等。更多的冗余可以提高可靠性或可用性,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设备成本(较高的资本性支出),更多的地面空间(取决于配置)和更低的效率。

  设计复杂性。简单的设计往往是不太容易出现人为的错误和独立的故障,但他们可能还缺乏一些您更愿意在UPS系统中看到的功能。例如,在线互动式UPS系统中的开关,是潜在的故障点,在双转换设计中,就不存在这个故障点。此外,复杂的设计与简单的设计相比,可能需要更多的维护(或简单地说,就是维修成本较高)。

  模块化。如果您预期您的IT需求会增长,那么应该考虑模块化的方法。“超前购买”,购买比你现在需要的更多的设备,将花费你更多的资本支出、存储空间和潜在的运行费用。模块化方法允许你在需要时,添加基础设施,避免需求增长后,以前的设施变成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