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大佬推荐一款运行博途的电脑

楼主(2017-12-18):
很烦,作为一个学生党么有太多的预算,加上7系的处理器不支持win10,必须装虚拟机才可以兼容驱动,所以不知改选哪一款,希望各位推荐下、

预算在4599或以下,win10或win7都可以

网友A:
内存最好16G,固态其实差别不大,固态开机影响大点,其他还好,所以选择性还是蛮大,CPU最好是标电

网友B:
钱不够啊。和看幻灯片一样,

网友C:
我13年的机子,加了固态,4核8线,8G内存,运行博图无压力。

网友D:
联想,戴尔的都行。自己可以买一台裸机,至于SSD和内存条可以自己买了以后再安装。

网友E:
内存8或以上,固态硬盘,固态硬盘,固态硬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F:
找找联想的超级本都可以的!你这个要求不算太高!

网友G:
博途要用德国产的电脑才能运行的。

网友H:
可以加固态硬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联想,戴尔的都行。自己可以买一台裸机,至于SSD和内存...

网友J:
4500可以买挺不错的电脑了

楼主:
希望各位推荐  一款  带名字的

网友K:
大神们推荐的太好了,也来学习

网友L:
我买了联想游戏本居然不能换装W7系统,近1W大洋入手的,实在悲催!

目前不得已把08年昭阳E43A启用,那个玩意还有串口

网友M:
4500左右的话,你可以看看宏碁的墨舞系列,或者小米Air13

网友N:
  HP G650 升级 16G 运行内存的飘过

网友O:
推荐楼主用联想 thinkpad,我上班就是用的E450C,已经淘汰了,但是用V14 SP1毫无压力。

网友P:
可以试试华硕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内存8或以上,固态硬盘,固态硬盘,固态硬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R:
cpu不能带u

网友S:
没用过,软件太大,一般的电脑用起来都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T:
同学 我觉得你的预算绝对够用,4000个大洋的硬件配置绝对够,主要是操作系统你要选好,win7旗舰版必须的

我选了发现没有太多选择,方便推荐一款码

网友U:
买一个,单加固态硬盘可以考虑,

网友V:
性价比德华选择惠普的不错,高端一点的就选戴尔的

网友W:
那不行的,,,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