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MH5F(FS100)外部启动后直动启用第一个程序,原因请教?

楼主(2017-12-18):
      大家好,我的安川机械手MH5F(FS100),在使用专用I/O线(CN2)连接到PLC后,通过PLC先后ON了,“外

部保持”、“外部启动”、“伺服接通”这些I/O,这个时候机械手自动运行了程序列表内的第一个程序(列表内就一

个程序),可是此时我还没有把“调出主程序”这个I/O给ON起来的呀。

      原以为是我把这个程序设置 为主程序的原因,可是当我主程序设置 取消后,再次测试,还是会自动运行第

一个程序。

      虽然我的确是需要运行这个程序,来通过“通用I/O”的状态为识别调用其它的动作程序,可是总觉得不是自己

调取的且还不晓得是哪里可以设置这个功能,心里不舒服。。。。。

       在此请教各位高手,谢谢啦!

       小弟新手新人,积分暂时不够发布求助贴,请见谅!

网友A:
主程序不能被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不能被调用吧?

 因为目前总共只有一个程序,所以我它分别做了“设置成主程序”、与“不设置成主程序”两种情况下的测试。

这两种情况下我只要把“外部保持”、“外部启动”、“伺服接通”这些I/O全部ON起来

后,就会自动运行这个程序,这种情况是我所能理解的。因为我并没有把

“调出主程序”这个I/O给ON起来,它的状态还是OFF。

我的想法时,当我需要的情况下,再通过ON起“调出主程序”这个I/O来实现动作动作。而不是当我一给伺服通电就自动运行。

网友B:
IO有没有设置好看一下程序

网友C:
混点积分下资料

网友D(2018-03-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E(2018-05-18):
你做出两个主程序,分别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