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处理无符号整形

楼主(2017-12-18):
各位大神,帮个忙!!!我在学习组态王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处理浮点数的时候能够正确处理,处理32位无符号整形的时候缺怎么也不成功。各位大神帮个们,指点一下!!!

上图是32位无符号整形的设置。

上图是字节的顺序交换。

上图高温和高压是32位无符号整形,其他为浮点数。浮点数的传送数据都是对的,但是32位长整型怎么处理都有问题。各位大神,帮个忙,我哪里做错了吗?

楼主(2018-01-23):
小弟新入门,纯新手。最近又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用swap转换的时候,无论是swapF还是swapL指令,只要用了一种,就会出现通讯错误。我用亚控提供的工程案例上去尝试就不会又任何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22-05-29):
这样的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