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1200与触摸屏的通讯设置

楼主(2017-12-19):
通过此设置,可解决西门子PLC1200 与触摸屏的通讯不通问题。

网友A(2018-07-24):
你妹的,啥东西,骗人有意思没。为了下载费半天劲!

网友A:
打开PDF还是乱码!

网友B:
回复内容:是不是你的PDF软件版本问题呢?附件是好的哦

引用 网友A:
打开PDF还是乱码!

网友C(2018-10-31):
就是繁体字  别的还好  谢了

网友D:
1200 连触摸屏最好用的办法哦~

 S7-1200连接SMART屏或WinCC案例 通常情况S7-1200是不能与西门子的精彩系列触摸屏连接的, 大连德嘉推出多功能交换机A型产品之后,这俩个产品便可以通过该交换机进行连接了! 而且由于smartIE触摸屏也是西门子的产品,价格比较实惠,现已被广大用户所接受并大量应用在地铁、冶金、化工、换热、给排水等各种工程项目中。 *可以连接 S7-1500PLC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可以连接 S7-1200PLC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可以连接 S7-300 PN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可以将 S7-1500PLC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可以将 S7-1200PLC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可以将 S7-200 SMART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交换机A型产品连接 PLC 和 HMI(SMART LINE 触摸屏或 WinCC 上位机)的数量 每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连 2 台 PLC(S7-300 PN/ETH-MPI/S7-1200/S7-200 Smart) 注意:虽然有 3 个地址映射,但是连接 3 台 PLC 可能造成通讯不稳定,所以建议最多连接 2 台 每台 PLC 通过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与 3 台 HMI(Smart line 触摸屏或 WinCC 上位机)通讯。 下图是交换机A型组网详细硬件连接图:

网友E(2019-03-08):
楼主好样的,学习一下。

网友F:
感谢楼主 非常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