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0-m99区间任何一个通即y0通

楼主(2017-12-19):
求助,师傅门帮忙看看。

区间选取m0-m99并联,其中任何一个m通,唯一输出y0通,有没有特殊的指令实现?

谢谢啦!

网友A:
先生,没有特殊指令,因为这似乎也不需要啥特殊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生,没有特殊指令,因为这似乎也不需要啥特殊指令。

感谢关注,就是嫌太麻烦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项目,要用到这么多点位并联?一般来说,在一个项目中并联个数都不会超过十个,超过的话说明程序有问题或者设计有问题,到时排查问题是非常艰难的。

网友C:
一楼的程序就行,我在写报警时经常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项目,要用到这么多点位并联?一般来说,在一...

报警程序啊,要写好多,看着写那么长总感觉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