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防护等级能做到IP66和IP67吗?

楼主(2017-12-19):
   根据GB/T25153-2010《化工压力容器用磁浮子液位计》的要求,磁翻板液位计显示面板的防护等级不低于IP54,所以,只要生产厂家能做到IP54就能满足国家标准。但对于磁翻板液位计这种长期在室外受风吹日晒雨淋的产品,如果能将磁翻板液位计的防护等级提升到IP66或IP67,对整个磁翻板液位计的可靠性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通过实地研究发现,一旦有水汽进入显示面板内部,将会造成水凝现象,导致磁翻板液位计的显示面板变得模糊不清晰,无法看清具体的液位,给生产带来麻烦;另外,如果磁翻板液位计显示面板的防护等级不够高,灰尘或杂质极易侵入显示面板内部,造成翻片翻转困难甚至无法翻转,导致液位指示错误,从而容易造成生产安全事故。
  那么磁翻板液位计的防护等级如何才能做到IP66或IP67呢?一般来讲,可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结构设计。
在产品结构的防尘防水设计中,接合面是最薄弱的地方,大部分的灰尘、水汽和杂质都是通过接合面进入产品内部的,因此应尽量减少接合面的设计;同时,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公差必须符合要求,公差过大会出现缝隙,造成灰尘和水汽的进入,公差过小会使得接触部件出现过应力,导致变形,同样会产生缝隙。

  二是密封辅助工艺。由于产品存在内外导通的间隙通道,使用时灰尘和水汽会沿着间隙通道进入产品内部,此时必须采用密封辅助工艺来进行封堵。密封辅助工艺主要为密封圈、密封胶、过盈配合、防水透气膜、焊接等。对于采用密封圈或密封胶的工艺方法,密封辅助材料的选择必须符合工况环境的要求,特别注意密封辅助材料的工作温度范围、强度(屈服强度)等材料特性。对于有螺栓连接的地方,需要特别注意产品外部的安装螺孔的设计,不能与产品内部直接贯通或与产品内部的孔贯通。

  实践证明,经过结构设计和密封辅助工艺两个方面的严格防护,磁翻板液位计的显示面板防护等级是完全可以达到IP66或IP67,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采用玻璃密封的方法,辅以抽真空和充氮气,将能更好的提升磁翻板液位计的防护等级。

网友A:
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在设备的外面,都是纯粹的机械结构,没有任何的电路,这与IP65,IP67有什么关系,到是耐压等级要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在设备的外面,都是纯粹的机械结构,没有...

磁翻板整天在外餐风露宿的,防水等级不够的话怎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磁翻板液位计安...

为啥要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