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贮存中运用氧气传感器保证低氧存储环境

楼主(2017-12-19):
粮食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物质,粮食的贮藏和保存是关系到国民生计的大事。目前在粮食存储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对温度和湿度进行测量和控制,但效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部分粮食仍会受微生物活动的影响而腐坏。为更好起到保护作用,最有效的方式是向粮仓中通入氮气以降低空气中氧气浓度,从而破坏微生物生理活动条件。而粮仓中氧气的浓度则通过氧气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以保证低氧甚至无氧的存储环境。
对于粮食存储来说,最重要的是对环境条件的控制,以限制细菌微生物的滋生和繁殖,从而避免引起腐坏。调节粮仓的温湿度能够对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彻底抑制细菌微生物的活动。而向仓库中充入氮气以营造一个低氧甚至无氧环境则完全不同,由于造成粮食发霉、腐坏的微生物几乎都是非厌氧细菌,因而在此种环境下是无法繁殖乃至生存的,自然不可能造成粮食腐坏。要确保粮仓低氧或无氧环境条件,就必须使用氧气传感器对气体中氧气含量进行测量,一旦出现氧气浓度超过限定值,便能够通过控制系统进行报警,然后由人工或自动方式启动充气(氮气)操作,直至氧气传感器的测量值小于限定值。
由于粮食起初是放在空气中的,而空气中的氧气浓度是21%,然后往粮仓慢慢充入氮气,直至很低的氧气浓度,此时需要能检测0.1~21%的氧气传感器。

深圳市工采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大量程的氧气传感器O2S-FR-T2,此产品的特点:

  1. 测试范围广,0.1~100% 氧气

  2. 能在高湿高温的环境中工作

  3. 精度高,稳定好

  4. O2S-FR-T2-18C实物图

  5. 一、螺纹式高温氧气传感器(O2传感器)O2S-FR-T2-18A/B/C产品描述:

  6. O2S-FR-T2-18A/B/C是氧化锆氧气传感器,敏感元件是氧化锆,采用两个氧化锆盘,在其中间是一个密封空间。其中一个盘起的功能是可逆氧气泵,依次充满样品气和抽空此小空间。另一个盘用于测量氧分压差比率,得到相对应的传感电压。氧化锆盘作为氧气泵运行时,需要的700 °C的温度由加热元件产生。氧气泵使小空间范围内达到额定的最小和最大压力所花的时间和环境中氧分压值具有对应关系。

  7. 螺纹型氧化锆氧气传感器质量好、准确和可靠性高。可以提供各种属性:

  8. 结构小,测量范围宽且精度高

  9. 线性输出信号

  10. 坚固的不锈钢结构内部和外部

  11. 可以直接使用在高温和高压环境中

  12. 高耐腐蚀性使的传感器可以用于恶劣的环境和燃烧烟道或堆肥的应用程序气流中

  13. 动态传感原理确保安全操作

  14. 不需要参考气体创建的能力来衡量一个宽氧范围与所有版本的产品

  15. 非常简单的校准

  16. 可以被简单的、低成本的电子产品操作

  17. 寿命长

  18. 可以提高效率和减少排放燃烧应用

  19. 二、螺纹式高温氧气传感器(O2传感器)O2S-FR-T2-18A/B/C特性:
    1)氧化范围: 2mbar-3bar
    2)氧化锆检测元件
    3)非消耗性技术
    4)无需温度温度,无需参考气体
    5)高精度
    6)线性输出信号
    7) 与外部接口板配合工作

  20. 此传感器可以搭配氧化锆氧气传感器变送板O2I-FLEX一起使用,此板子的特点:

  21. 24VDC供电

  22. 输出信号:0~10V,4~20mA,RS232

  23. 外部触发自动或手动校准;也可以通过板上按键初始化

  24. O2I-FLEX 实物图

  25. 一、氧化锆氧气传感器变送板O2I-Flex-092产品描述
    O2I-Flex-092接口板给电子元件提供必要的电源,控制SST动态氧传感器可以用户设置量程0-25%和0-100%。整个测量范围是线性的。出厂默认是0-25%。当配置0-100%量程时,客户可以定制模拟输出范围以符合实际应用。输出可以配置为:4-20mA和0-10VDC或RS232接口

  26. 二、氧化锆氧气传感器变送板O2I-Flex-092特性

  27. 1) 提供必要的电源电路供电并控制SST动态氧传感器

  28. 2)高精度、线性输出

  29. 3)量程可选:0-25% 和 0-100% O2或在0-100%模式通过RS232可调任意量程。

  30. 4)多种输出方式:4-20mA, 0-10VDC 和RS232 通信接口

  31. 5)外部触发自动或手动校准;也可以通过板上按键初始化。

  32. 6)可以在空气中(20.7%O2)或其它任何已知氧浓度的气体。

  33. 7)周期性的3.3VDC逻辑输出可以通过直接监测泵周期对工作状态进行诊断

  34.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仪器仪表应用_传感器应用_智能硬件产品 – 工采资讯

网友A:
图文,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