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器的闭环控制问题

楼主(2017-12-19):
各位前辈好,我想问个问题。

我电脑接了个运动控制卡,连接伺服驱动器,驱动器连接伺服电机。电机通过编码器把数据反馈给了驱动器,驱动器在内部构成了闭环。问题来了,我能不能不加其他编码器,就通过电机内部的编码器把数据反馈给运动控制卡来进行闭环。就是通过同一个编码器把信息反馈给不同的对象。一个是伺服驱动器内部厂家设计好的,另一个就是自己的上位装置。本人用的是安川7系列的驱动器和电机,驱动器上面的CN1上的A,B,C相信号线到底输出的是什么?编码器数据不是已经反馈给了伺服驱动器了吗?难道这两个是并联的?

楼主:
一般的电机内部编码器的反馈信号(A,B,Z相)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伺服驱动器已经在内部用他来进行了位置环,速度环的调整。把这三个反馈信号引出来有什么意义啊?还是我能用这三个信号干点什么才引出来的?

网友A:
当位置环不用伺服内部的,在上位控制器上构成位置环时就要用到,像安川控制器的SVA卡。

楼主:
你好前辈!我刚刚打了安川客服的电话,安川技术员说伺服驱动器内部并没有形成什么闭环是吗?闭环是不是还是通过驱动器反馈出的信号给上位机,上位机进行某种控制之后再次控制形成的?而不是直接在驱动器内部的某些模块就给你完成的是吗?

引用 网友A:
当位置环不用伺服内部的,在上位控制器上构成位置环时就要...

楼主:
还有编码器反馈后来的是什么数据呢?说明书上写的是5位旋转圈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