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你来问我来答,迎新年我要做“答俠”

楼主(2017-12-19):
又是一年辞旧时,又是一年迎新际。为了活跃论坛气氛,凝聚人气,让更多人参与交流、分享工作中的经验;求解工作中的疑惑,寻求最佳答案,助你一臂之力。论坛特举办“你来问我来答,迎新年我要做‘答俠’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论坛活动,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活动说明:

1、活动日期:17年12月20日起——18年2月1日止。2月3日统计活动结果,发放奖励;

2、参与方式:你可以提出问题(侧重点技术性问题),也可以解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以跟帖形式参与活动,不另辟帖子;

3、奖励方式:从所有有效提问和答疑帖中选取优秀提问(答疑)者各20名。(层层筛选后选出优秀提问(答疑)一等奖各1名,奖励10MP,优秀提问(答疑)二等奖各3名,奖励100积分,优秀提问(答疑)三等奖各6名,奖励20积分,优秀提问(答疑)参与奖各10名,奖励10积分)

4、活动重在参与,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杜绝灌水帖,刷帖(一天内回帖超过5个)现象出现,严禁有不当言论,人身攻击性语言出现,一旦出现视为无效参赛,并依据论坛规定做删帖处理,且扣除相应规定积分。

5、非技术性提问不列入评奖范围。为了增加趣味性,本活动特增加特殊楼层抢积分,楼层设置8,18,28,38,48,58,68,78,88,98楼层,无论提问者和答疑者,只要抢占到相应楼层,既可以另外获取相应楼层数积分。

楼主:
先占个楼层:最近有一变频器在运行中跳OC(过流现象)和NTCF(温度检测异常),导致设备无法运行。请问出现跳OC和NTCF现象下,变频器那个部位可能出了问题?至少列出5条故障可能性,你就是大虾一只哦。

网友A:
个人建议单独开一个问答版,每个问题单独一个帖子,这样不会乱,也方便后来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检索。

如果仅是一个帖子里面有问的,也有答的,甚至多个问题在一个帖子会很乱,难以做到技术问题的归纳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单独开一个问答版,每个问题单独一个帖子,这样不会乱,也方便后来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检索。如果仅是一个帖子里面有问的,也有答的,甚至多个问题在一个帖子会很乱,难以做到技术问题的归纳整理

问答版已经存在,就是每日求助。这儿只是一个集中答疑活动,重在讨论参与分享。

网友B:
好活动参加

网友C:
你对<智能制造>版块的<软件定义制造>认可吗?y或n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占个楼层:最近有一变频器在运行中跳OC(过流现象)和...

1.电机自身原因过流

2.检查散热风扇是否堵转,散热片通道是否被堵

3.是否缺相运行

4.检查霍尔及测温元件是否松动

5.检测板坏掉

6.主板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对<智能制造>版块的<软件定义制造>认可吗?y或n

这样的问题很独特哟,但是好像偏离技术了!但是重在参与的回答是——Yes!y!

网友E:
我来接力提个问题:两相变频电机的电阻忽高忽低会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网友F:
为什么不能跨年,和年一起来了。

网友G:
积极参与活动。

网友H:
看看有没有能回答的问题

网友B:
过来看看  有问题吗

网友I:
有时候设备重新启动以后,西门子200 OPC软件不自动重启,造成上位机通讯失败,查看启动项里面有加载自动开启,有遇见相同问题的朋友吗?如何解决?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时候设备重新启动以后,西门子200 OPC软件不自动...

有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升级下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K:
不错!!!希望有用

网友L:
不错!!!希望有用,先占个楼,一会编辑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好活动参加

网友N:
好活动,来参与。站楼层,接力。我是第20楼。

网友O:
不错的活动,严重支持!!!!

网友B:
2017-12-22     22楼       好

网友P:
不错的活动,一定要参加的

网友Q:
                      时序逻辑经验分享

     各位下午好!在PLC编程中,会遇到逻辑关系,简单的组合逻辑和继电器控制逻辑,都有好的方法来表示将逻辑关系简化而更直观,比如用代数表达式,真值表及逻辑图。但是在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时序逻辑控制,只能通过现场调试和反复修改程序来实现,我想问的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希望诸位大侠能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时序逻辑经...

时序控制无非就是一个时间继电器。。

由于时间的长短不一,因此要坐在哪里等时序触发耗时耗神,时间也不允许。

除了通过缩短时间常数来实现调试外,还可以有一种替代方法。

时序控制的最终手段是现实一个开关量的变化,作为触发下一个工序的进行。

在编程时可以在时序控制的时间触发逻辑图上并联一个开关量,这样就不用坐等时间了。。。

同时也可以在这个并联的开关量上设置一个调试功能开关量,只有调试的时候这个并联逻辑关系才成立,正常运行其就失去作用。

网友R:
听说回复有积分,那么偶就来了

网友R:
参与程度不高,再来回一帖

网友R:
终于等到8的楼层了。。。。

网友S:
积极参与,重在学习!

网友B:
   学习一下。参与增长知识。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回复内容:对: 网友Q               ...

   还是不太明白,请你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终于等到8的楼层了。。。。

5、非技术性提问不列入评奖范围。为了增加趣味性,本活动特增加特殊楼层抢积分,楼层设置8,18,28,38,48,58,68,78,88,98楼层,无论提问者和答疑者,只要抢占到相应楼层,既可以另外获取相应楼层数积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终于等到8的...

呵呵。。。

从目前看,参与度不高啊。

网友Q:
同仁们!积分固然重要,但是在解决问题和提出问题,增长知识和提高认知的过程中获取积分岂不更快乐呢!

网友E:
接个问题,kepserver相对应各plc的驱动连接,可以进行编辑修改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同仁们!积分固然重要,但是在解决问题和提出问题,增长知...

呵呵。。。

还真以为能从这个活动中收获专业知识么?

网友R:
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刷积分的帖子。

网友R:
自控控制中,串级控制精度高,还是简单控制精度高?

网友B:
又错过了8字楼。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又错过了8字楼。

呵呵。。。。

少了前几期的一天几百楼的热度。

网友B:
支持一下活动吧

网友T:
提个问题:大扭矩电机控制 应用 :多大功率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或星三角启动   ?   使用软启动器  和使用变频器  电机的功率分界线怎么区分比较经济和高效?

例如18.5kW的电机使用星三角     55kW使用变频器等     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B:
人不多    楼价要涨了

网友U:
好活动参加,

网友B:
重在参与,还可以学知识。

网友B:
长知识的同时还可以的奖品。

网友B:
这是48楼了

网友B: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Q:
新年快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T:
提个问题:大扭矩电机控制 应用 :多大功率的电机可以直...

主要是看有没有调速要求,有调速要求就用变频器,没调速要求为了节省成本可以星三角启动。

网友B:
 好像参加的人不是很多。

网友V:
好资源要分享哦

引用 网友Q:
时序逻辑经...

网友W:
问个问题:我们公司有一台起重机在广东那边,大车电机用的是强制风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车风机老是出现烧坏的情况,一个接一个的坏,然后加装了热继电器,还是坏,交流380V电压,电机啥的没有出现问题,其他的机构风机也不出现问题,就是坏大车的风机,如果是同一批次的风机坏还好说,可是换了风机还是坏,程序啥的和别的机子都是一样,但是其他地方的机子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R:
新年第一个回帖,祝大家2018发发发!!!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好像参加的人不是很多。

呵呵。。大家都不稀罕积分了。

网友R:
冬季仪表伴热是蒸汽好还是热水好?

网友B:
我认为热水较好温度比较稳定 。

网友X:
提一个问题:变频器一拖多是,出线电机侧是否要加热继电器?

网友W:
引用 网友X:
提一个问题:变频器一拖多是,出线电机侧是否要加热继电器?

需要加热继电器,在输出端电机侧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T  提个问题:大扭矩电机...

没有调速要求   就是想问一下   多大功率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或者星三角启动    多大的电机需要软启动     多大的电机使用变频器      成本优先    性能可靠

网友Y:
好活动,受益匪浅

网友B: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R:
冬天对于仪表工来说就是地狱,昨夜夜班起来8次到现场维修,那北方吹的脸上就如同刀子一样。

网友R:
射频导纳界位计偶发跳变是什么原因?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热水较好温度比较稳定 。

仪表伴热用热水,热水温度多少为宜?通过什么手段来控温?

楼主:
目前一在用跑步机变频器,频率升到120赫兹,出现OC,请问可能原因有哪些

网友Z(2018-01-29):
新年快乐!第一次来参加活动 好激动

楼主:
活动接近尾声,请大家积极参与交流分享。活动将按照既定日期结束发奖

网友AA:
非常棒,支持一下。

网友B:
活动就要结束了?

网友B:
大家好   春天就要到了。

网友AB:
积极参与活动

网友AC:
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D:
顺舟科技的无线通讯 项目以前的时候都是好使的 最近突然启动按钮摁下后有个3秒左右的延迟 这期间项目未做过任何改动 想问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E: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F:
积极参加活动!

网友AG(2025-03-02):
三位一体工作体系,打造智能制造高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