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BB变频器在水泵恒压供水用的很多?

楼主(2017-12-20):
在很多水泵,恒压供水公司,几乎50%以上都用ABB变频器,想了解一下,现场一般品牌变频器都可以实现在水泵,恒压供水行业的功能,用户还是用ABB变频器的多,从ABB变频器产品技术角度来说,有什么具体性能优势?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用户认可度的问题,我见过的恒压供水用ABB变频器的还真不多,国产的品牌倒是比较多。

网友B(2019-07-17):
国产变频器一般只能做单一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面。PID功能。ABB功能就多了。即有PID功能,还有PLC功能。控制电路简单好用。国产的一般都做不到。

网友C(2020-03-09):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C:
你好,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网友D(2020-04-16):
丹佛斯FC102系列在恒压供水上也很好用,有自动休眠功能。

网友E(2020-09-08):
用过ABB还是觉得简单好用,如果不出故障的话!

网友F(2021-04-23):
一个是性能稳定吧!另一个就是ABB一个单变频器可以做一个小型供水系统一样,可以一拖多做恒压供水,认真了解的话功能挺多的。现在国内也很多用供水控制器来这样做了。

网友G:
abb带pid控制,可靠

网友H(2021-12-21):
是的 ,小区里的恒压供水我见过的超过80%使用的ABBACS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