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卡解密教程

楼主(2017-12-20):
3.第三种方法(本人亲测有用):第一步:用普通读卡器或直接插在有读卡功能的电脑上。(此时电脑会跳出是不是需要格式化磁盘,一定不要点击确定,点击取消)

 第二歩:打开第一个软件里面的S7imgRD.exe软件(软件我都上传在附件里面),选择磁盘驱动器(一般是H盘),就是刚才你插的MCC卡,然后点击“star",然后软件就会读取MCC卡数据,读完后它要你保存,你就填写一个名字保存文件。

第三歩:打开第二个软件Unlock_and_converter_MMC_Image_S7v v4.11.exe,点击左上角的file,然后点击OPEN,打开你刚才保存的文件,然后点击“password" ,中间就会出现MCC卡的密码。用这个密码你就可以上下载程序啦!

 注意:千万不能用普通读卡器直接格式化MCC卡,万一如果被格式化了,可以用第一个软件中的S7imgWR.exe软件,重新向MCC卡里面写镜像文件,具体操作见网上,我也没试过。

网友A:
这读卡软件刚开始用一次可以,后面再用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