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iu助!!!!

楼主(2017-12-20):
在仪表板,看到一个帖子,液位的测量,选型很关键。

回了一个帖子,可是提示违 规。

修改了无数遍,拼音、顿号、错别字替代。。。。仍然不行。

好奇,这违  规的是什么?

聪明的你可告诉我。。。

网友A:
zang   wu   xing  等字眼有问题吧。因为是电脑设定,肯定不会跟人那么智能,只能是根据字面来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zang   wu   xing  等字眼有问题吧。因...

这三个字,修改了不下十遍,仍然不行,用拼音、替代字、顿号、括号等等手段后上述回帖仍然不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zang   wu...

为了防止用户灌水,前一阶段调整了一下规则,凡是同样的字或者字符,连续出现5次及以上都会被认为是灌水。系统会自动删除该主题帖或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