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ogix5000登录不了

楼主(2017-12-20):
因为之前计算机名设置成了中文名,使用RSlink 通讯时找不到PLC,后来将计算机名改成了英文,RS link通讯上了,但是Logix 5000打不开了,一打会弹出上面的对话框。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我计算机并没有设置用户名和密码,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吗?

网友A:
装完软件之后一般不要改计算机名 这情况我一般就重装软件了

网友B(2018-03-15):
如果是win7系统,就在开始-所有程序-Rockwell Software-FactoryTalk Tools-Log On to FactoryTalk,打开这个,看下是不是在这里做了配置。

网友C(2018-05-05):
楼主辛苦了,好东西啊,谢谢分享,就是还下载不了,我要赶紧搬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