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通道输入是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7-12-20):
请问大侠们FX2N-4AD的输入通道,输入电压最高达17V,会不会损坏模块?

网友:
模块的工件电压是24V,通道的输入电压是0-10V,不知道17V会不会损坏模块,不确定,有大侠知道的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很难说,你实际看看更清楚

网友B:
通道的输入电压是0-10V,最好不要超过10V。最好用电阻分压一下,然后程序处理。既可满足要求

网友C:
谢谢分享,认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