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BMODBUS通讯功能表不会看!大神赐教

楼主(2017-12-20):
功能表正转是16#12;反转是16#22;请问大神这是怎么算的,还有我要预设速度A410数值16#??是多少,求指点。。。

楼主:
忘记说了,这是AB523的

网友A:
二进制转十六进制  A410设定具体的值你提供的资料上没有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进制转十六进制  A410设定具体的值你提供的资料上没有体现

哥们,倒数第五行有个预设速度0,就是A410的固定速度,其实你教我方法就好了,谢谢,真的不会看这个表,16#22是反转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A:
我回复方法就说我违法

网友A:
只能用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图片吗?

哦哦哦,感觉有点头绪了,下午试试,谢谢了,哥们,我们变频器一直是AB520系列的,现在想试试通讯,以前没搞过呢,都是接线的,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图片吗?

大师傅,请收下我的膝盖,你说的没错,完全正确,加速度那些应该是默认的,不需要占用位,非常感谢啊😄。。。。。

网友A:
AB说明书写得好

网友B:
感谢楼主的资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