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Y电容器的耐压测试

楼主(2017-12-21):
于任何电容而言,做耐压试验通常具有破坏性,在进行测试时操作要小心。

安规电容的作用像保险一样。我们在使用电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异常情况,那么保险丝就会自动断电,这是为了保障使用的安全性,保险丝的存在就是为了保障安全。而我们安规电容器也是如此,是一种即使失效也不会对人身造成影响的安全电容器所以必须要保障其品质。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测试。耐压测试是众多测试中的一种。

如果安规规范允许同时接受直流或交流测试。安规电容耐压测试有安规电容交流耐压测试;安规电容直流测试;安规电容绝缘电阻测试;安规电容接地电阻测试等。

试验方法很简单:把安规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再直接接到耐压仪输出端,开启耐压仪,慢慢升电压,耐压仪报警(电容击穿)时的电压,就是电容的耐压值。

安规电容器的检测,用手轻轻旋动转轴,应感觉十分平滑,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将载轴向前、后、上、下、左、右等各个方向推动时,转轴不应有松动的现象。

或者是用一只手旋动转轴,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转轴与动片之间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器,是不能再继续使用的。

此外,可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一只手将两个表笔分别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只手将转轴缓缓旋动几个来回,万用表指针都应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在旋动转轴的过程中,如果指针有时指向零,说明动片和定片之间存在短路点;如果碰到某一角度,万用表读数不为无穷大而是出现一定阻值,说明可变电容器动片与定片之间存在漏电现象。

当然,安规电容生产厂在生产线上生产的每个安规产品都做测试,才能完全保证产品符合规格确保品质。

安规电容,安规电容耐压,安规电容器

安规电容的作用像保险一样是一种即使失效也不会对人身造成影响的安全电容器.安规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再直接接到耐压仪输出端,开启耐压仪,慢慢升电压,耐压仪报警(电容击穿)时的电压,就是电容的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