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校验台检验压力表步骤

楼主(2017-12-21):
安装:

  • 1.校验器应放在便于操作的工作台上,必须保持水平。

  • 2.校验器的工作环境温度为+20±10℃,周围空气不得含有腐蚀性气体。

  • 3.校验器不得受震动;工作台上需铺上橡皮垫。

  • 4.使用前,首先用汽油清洗校验器管路,然后将传压介质(一般用10#变压器油)注满油杯。旋转手摇螺杆泵的手轮检查油路是否通畅;

  • 5.检查有无压力表垫片,垫片是否变形;压力表接头是否有裂纹。若无问题,即可装上精密压力表和被校压力表。

  • 6. 精密压力表和被校压力表的指示面板朝同一方向,表盘中心应在同一水平线。

  • 7. 精密压力表和被校压力表必须垂直水平面。

使用:
5.
操作步骤:
检验压力表时:

  • (1)打开油杯阀②,左旋手轮,使手摇泵的气缸 充满油液。

  • (2)关闭油杯阀②,打开阀③,再右旋手轮,压缩油液,使油压作用于压力表,根据两只表的指示值即可进行检验。

  • (3) 进行正反行程试验,正行程从零位以下进行,反行程从超过被校表满量程一格处进行。

检验真空表时:

  • (1)清除校验器内部传压介质。

  • (2)关闭阀③,打开油杯阀②,并将手摇泵螺杆全

  •     部旋入气缸。

  • (3)关闭阀②,打开阀③,旋出手摇泵螺杆,形成真空;如果旋出一次未 达到真空度时,应再关闭阀③,打开阀②,旋进手摇泵螺杆到底,接着关闭阀②,打开阀③,旋出手摇泵螺杆,如此反复旋进,旋出数次,直至达到所需真空度为止。

压力表校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压力表校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 接入的标准仪表和被校仪表内应无油质及腐蚀性物质以及其它杂质,否则将影响仪器正常工作。
2. 在卸下压力表时,系统必须处于零压状态。
3. 转换真空或压力时,系统必须处于零压状态。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1、打不上压,手压泵有空压的感觉
原因:1)换向阀换向不到位,产生漏气现象
2)正压单向阀或负压单向阀运动之后没有复位,造成空压现象。
处理方法:换向阀一定要换向到位。
2、调压泵加不上压
处理方法:检查调压泵内密封圈是否损坏。
3、没有压力或一边没有压力输出
处理方法:检查输出端口是否堵住。
4、负压达不到标准
处理方法:应根据当地实际大气压判断仪器是否正常

压力表校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故障处理

  一、压力表校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接入的标准仪表和被校仪表内应无油质及腐蚀性物质以及其它杂质,否则将影响仪器正常工作。

  2. 在卸下压力表时,系统必须处于零压状态。

  3. 转换真空或压力时,系统必须处于零压状态。

  二、压力表在使用中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

  1、打不上压,手压泵有空压的感觉

  原因:1.换向阀换向不到位,产生漏气现象

  2.正压单向阀或负压单向阀运动之后没有复位,造成空压现象。

  处理方法:换向阀一定要换向到位。

  2、调压泵加不上压

  处理方法:检查调压泵内密封圈是否损坏。

  3、没有压力或一边没有压力输出

  处理方法:检查输出端口是否堵住。

  4、负压达不到标准

  处理方法:应根据当地实际大气压判断仪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