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室平衡容器测水位冬季误差大原因分析

楼主(2017-12-21):
在工业现场,用双室平衡容器测量液位,往往冬季误差大一些,我所在的热力公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3台锅炉的汽包水位都安装有双色,玻璃管,双室平衡容器等液位计。但是一到了冬季,双室平衡容器测量的水位误差就很大,我们技术人员一开始怀疑是差压变送器干扰或者量程问题造成的,经过反复校验变送器,排除干扰,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次偶然机会,发现3.5米层导压管因为伴热不够好,暴露在室外的一段管子冻住了,影响了测量。我们用火烤,把冻住的管子化开,重新包裹上防冻棉。

   这个故障排除之后,我们突然想到,伴热的问题也许是造成信号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因为我厂采用的是汽伴热,伴热管造成与导压管受热不均匀,这样的话会影响导压管内水压的不稳定,结合冬季之后水位测量就趋于稳定的现象,我们很肯定的认为是伴热管影响了水位信号。

   但鉴于重新安装电伴热的成本考虑,领导最终没有批示,不过在后期工程安装的时候,我们考虑在安装之初就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能给在建工程的朋友们提个醒,防患于未然!

网友A:
呵呵。。。。

总结经验不错。

不过对于贵公司仪表维保人员的水平不敢苟同啊。。。。。

也对贵公司仪表维保人员的责任心不认同。。。。

嘿嘿。。。

贵公司在冬季难道不强调仪表伴热的运行状况么?

保温没包好,不去检查,等到仪表失灵了才发现。

伴热线冻了用火烤,不知现场允许不允许用火,但现场用明火偶看要开动火证,万一这火引燃电缆怎么办?

难道不能用蒸汽吹开冻结的伴热么?

冬季仪表伴热你们仪表维保人员难道不日常巡检进行查看么??

在就是这仪表故障的处理也是醉了。。。

呵呵,办热线冻结造成引压管冻结,这影响的仪表不再是误差了,而是故障了。是失灵故障了。误差是测量值在变化。而失灵故障是数值不在变化了。

遇到问题,只分析干扰,压变温飘,也是半吊子维保人员。

难道你们公司的仪表维保是社会的维保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