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U盘导出工程开机画面文本修改

楼主(2017-12-21):
请问下昆仑通泰U盘导出的工程,我只想修改开机画面的文本信息,请问如何修改?需要用到什么软件?另外开机画面的文本在那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A:
能否看一下,学习学习

楼主:
怎么没有大师指点下啊?

网友B:
完全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窗口页面,随便你放什么上去,比如图片,文字,LOGO,介绍,口号等等;然后在主控里设置开机先运行这个页面,页面里设置个你希望的保持时间,接着自动跳到你的工程主页面,或者你想按键来跳也行,随意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