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输入电压设定

楼主(2017-12-21):
590 当输入电压零点以后超过430VAC时,启动后无法调速,设定800,加速到250后就加不上来了。白天自己又正常了。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们指点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A(2018-04-18):
没看明白。不知说的啥意思

 欧陆590所有配件、快速维修、现场技术咨询。QQ:5841026

楼主(2018-06-27):
晚上零点以后,电网供电电压达到430VAC,590启动后,加速到一定的时候就加不上去了(平常设定速度为800,加速到250后就加不上去了)白天自己又好了,能加速到设定值。(白天电源电压在400VAC,   正常了 不知是不是电压的问题)。如果是590的问题,能否通过改变设置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19-02-15):
交流電壓不會影響你的輸出,跟這個應該沒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