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60变频器30KW报警FL

楼主(2017-12-21):
        接手客户一台森兰SB60系列30KW变频器,据客户讲变频器工作中突然没有了输出。机器拿到手后经初步检查,模块好的,打开仔细观察亦无烧损情况。决定上电试机,上电后直接报警FL。这下头疼了,FL这个代码涉及范围太广。原意是模块故障,测量母线电压正常,初始化,逐个去除风扇及风扇检测,霍尔,问题依旧。这说明问题出在主板和驱动板。

       单独给主板上电(开关电源和CPU都在一个板上),测量各路脉冲电压正常。问题集中在了驱动板。仔细观察驱动板,有两个圆柱型的变压器,一片IC   S2053D(自震荡半桥驱动器),两片IRF530N。再次给机器上电,测量圆柱变压器提供的驱动电压为0。问题明了了,就出在这,万用表测IRF530N显示正常(也可能低效,因手上无此元件暂时略过)。电阻测量正常,考虑到贴片电容不易坏,直接锁定IC,表笔一搭4脚,4脚直接断裂,正好手头有,直接换上。上电,不再报FL,各路电压也有了,终于松口气。意外出现了,过了一分钟又报FL。难道出在模块和驱动电路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拆掉模块,屏蔽掉报警信号,测量各路动静态电压,波形,均正常,不装模块也是好一会就报FL,还未运行就报,至此陷入困局。

       客户要的不是太急,放了两天,决定用笨办法,逐个测量各路元器件。终于在测到2X丝印的三极管时问题暴露出来,居然有四路此管损坏,用拆机的更换后,不再报FL。装机带载试机正常不再报FL。

       以上只是个人浅见,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

网友A:
强,刚修好一个森兰,也是报FL,igbt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