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接点压力表老是在冬天出问题?

楼主(2017-12-21):
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室外用的两块电接点压力表,总是在天冷的时候出现电接点无法接通的问题,发现是触点表面碳化。去年就是冬天冷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今年又是这个时候,真搞不懂跟天气有什么关系。觉得不是偶然因素,要不然也不会两台同时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压力表表蒙子里面的空气湿度较大,在气温低的时候凝露,造成触点短路烧蚀。

空气中水分析出的现象在仪表用风中表现很突出,冬季仪表用风需要切水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表蒙子里面的空气湿度较大,在气温低的时候凝露,造...

我用了两块电接点压力表是用在水管上,用负压判断虹吸是否形成,我觉得不应该出现短路问题,触点表面碳化是主要原因,打磨过电接点后能用几天。

网友B:
如果是在西部地区,估计是温差大,凌晨湿气凝结成冰霜,用的又是高压电,就会断续打火,时间一长造成的。不在合适的时间注意观察是不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