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APPlication更新失败,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7-12-21):
左下角显示"cannot read script file!",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帖子重复了,删除一个。

网友B(2018-02-26):
***gen.vcn是没有代码的文件,不能用于NCLoad下载。

Vacon变频器技术热线:18921162718

网友C(2019-04-26):
回复内容:你好,从变频器产生的***gen.vcn这个文件,用什么方法才能下载到变频器中,因为没有原程序了,还有什么办法呢

引用 网友B:
***gen.vcn是没有代码的文件,不能用于NC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