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刹车

楼主(2017-12-22):
请问,松下伺服内部刹车,和伺服电机上的刹车,有什么区别,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伺服内部的刹车也就是通过使能才能让马达工作,如果没有使能平常状态是转不动的,这是通过驱动器来控制的;而电机上的刹车是外带的,也就是有些情况用,有些不用,比如电机竖直装时就需要带刹车,防止自身的重量使电机坠落,保护刀具或人员安全,其实这个刹车就是一个电磁线圈,接24V电,给电松刹车,断电抱死。

网友B:
简单点 直接上24V电源  不要控制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可以用到!

网友D:
要链接驱动器的,当驱动报警时会让电机抱死,驱动正常输出24V驱动电机抱闸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伺服内部的刹车也就是通过使能才能让马达工作,如果没有使能平常状态是转不动的,这是通过驱动器来控制的;而电机上的刹车是外带的,也就是有些情况用,有些不用,比如电机竖直装时就需要带刹车,防止自身的重量使电机坠落,保护刀具或人员安全,其实这个刹车就是一个电磁线圈,接24V电,给电松刹车,断电抱死。

哦,谢谢很有用。

网友E:
电机上的是机械制动,驱动器内部有刹车单元、电阻,属能耗制动。另外,伺服电机上使能,可以零速,既定位。没有使能时,电机轴是自由的。

网友F:
一个属于内部曲线规划来实现刹车的,一个属于机械上的直接抱死转子来实现的

网友G:
如果只是水平方向运动一般都是直接给24V电,不需要控制

波比得。

网友H:
虽然没用过,但是想来不通电时,受外力(比如负载的重力)会改变位置从而引起不安全的应用,都应该用刹车。

网友I:
使用伺服内部使能控制电机刹车理论上是更加安全一点,因为伺服上了使能,电机刹车才打开,不会出现溜车现象,假如用外部控制,一旦伺服坏了,如果电机垂直安装就会出现溜车了,,,,最好使用内部控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伺服内部的刹车也就是通过使能才能让马达...

好受教了!谢谢

网友K:
松下伺服上面有个DB50头,里面有个BK+和BK-,BK-找个继电器接线圈,BK+接gnd,电机的抱闸线,一个接24V,另一个接继电器和gnd构成的一组常开触点。这样伺服使能就抱闸解除。

网友L:
电机上的刹车是断电的时候,用来抱死的,防止断电的时候,电机转动

网友M:
这样讨论讨论问题很好 ,学习了!

网友N(2018-01-30):
越来越糊涂了 难道伺服电机在不工作状态下是0力矩的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啊 而且不工作状态下的力矩应该是它自身工作的最大力矩吧 怎么可能出现脱缰似的情况啊 我就想知道伺服电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能否通过外力转动电机主轴,显然是能的 那么需要多大的力才能让它转动呢 合理的设计应该是超出电机自身扭矩的力才能使它被动转动,不存在有停电后脱缰之说啊 你们真把我搞糊涂了 我一个不懂电机的人 理论分析是这样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刹车是电做工的话等于没用 停电在先 靠什么触发刹车啊 还谈什么电池抱闸啊 本人理解的刹车应该是伺服电机的防负载过冲 帮助电机抵消负载带来的惯力的功能

网友O(2018-03-30):
这样讨论讨论问题很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