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内三角连接换电机问题

楼主(2017-12-22):
施耐德软启动型号:ATS22C21Q(400V,110KW),用来启动132KW电机带风机负载,已经正常使用2年。因为近期发现132KW电机轴承异响,决定更换另一台备用电机(132KW)。换电机后接线按原接线方式接,试机的时候方向正确但是电流一直350%,软启动报启动超时代码(SEFE最上面一横不要。启动时间设置75S,原来电机启动时间大约25S就可以完成启动。试了几次不行无奈只能更换轴承,更换轴承后按原接线接回启动没有问题,启动时间约25S。问题来了,备用电机为什么启动电流大?时间长?软启动参数没有改,负载也还是那负载,小弟实在是想不明白呀。最后有电话咨询施耐德技术支持中心,他们工程师的说法是电机绕组相序可能不对,备用电机是维修过的,这个可能性很大。对这个说法我也是想不明白,有哪位大神有经验的,来谈论一下,

楼主:
 这是但是拍下的图片,备用电机接线按原电机的接线方式接的

楼主:
附施耐德说明书内三角接线图

楼主:
更换电机时在用电机接线头(U1,V1,W1,W2,U2,V2)上的线对应接到备用电机的(U1,V1,W1,W2,U2,V2)

网友A:
如果接线没有问题就是电动机相序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线没有问题就是电动机相序的问题引起的

 备用电动机维修过,有可能相序标号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接线没有问题就是电动机...

 现在也只能是怀疑相序不对,实际 是不是还是搞不清楚,如果有机会把现用的电机相序换一下,再试才能下定论

网友C:
果接线没有问题就是电动机相序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果接线没有问题就是电动机相序的问题引起的

 相序引起的这个就麻烦了,电机维修过正常星三角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