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疏水阀的出厂标准

楼主(2017-12-22):
蒸汽疏水阀的出厂标准

   蒸汽疏水阀作为蒸汽系统和冷凝水系统的分割点和连接点,对蒸汽系统的运行稳定和效率非常重要。疏水阀泄漏是蒸汽系统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能源部门统计和瓦特节能的经验数据都表明,目前在用的疏水阀约1/3处于泄露状态,泄漏量或大或小。而按照中国疏水阀标准GB/T12712-1991规定中,要求疏水阀完好率90%以上。可见我们距离标准差距还很大。

蒸汽疏水阀要在高压条件下将蒸汽和凝结水的混合物中的凝结水分离出来并排出,而避免泄漏新鲜蒸汽。蒸汽疏水阀必须兼有压力(容器)元件和精密机械的作用,能够在长时间苛刻条件下使用,蒸汽疏水阀需要保持有足够的强度和耐久性,所以在 JIS中也规定有检验疏水阀这方面性能的水压试验、动作试 验和耐久性试验。

关于疏水阀的“水压试验”是这样规定的:“蒸汽疏水阀的阀体和阀盖要进行水压试验,其试验压力是最高使用压力的2倍,应无渗漏”。国内疏水阀标准GB/T22654-2008要求疏水阀的试验水压是最高工作压力的1.5倍的常温水,并且持续15秒以上无漏,瓦特节能要求所有疏水阀水压试验持续60秒以上无漏。

水压试验是对蒸汽疏水阀的阀体和阀盖等零件进行的试验,它是在内部零件组装之前,仅仅是阀体阀盖组装在一起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对于吊捅式疏水阀也可以在内部零件 完全组装后进行。在进行水压试验时,靠螺栓连接的阀体阀盖,其连接部位的泄漏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对于阀体和阀盖本身在铸造时的气孔和“砂眼”则难于发现。即使 水压试验合格的疏水阀,在使用中也常会因铸件的砂眼而引起泄漏。可见发现铸件砂眼的困难性。例如在水压试验时, 有些微孔的泄漏并不显露在外部,而有些铸件砂眼里由于一层极薄的壁而侥幸未产生泄漏。这些情况都会在使用中因内部压力而逐渐发生泄漏。

疏水阀“气密性试验”的方法和检查自行车及汽车轮胎的破裂处一样。在特殊的虎钳上固定被试验物(即安装了阀盖的蒸汽 疏水阀阀体),阀内充气加压后放入水槽中,这是一种容易发现泄漏的方法。也可以对铸件进行X射线检查。

疏水阀的“耐压试验”的定义是对于密闭浮球 式蒸汽疏水阀及热静力式蒸汽疏水阀的耐压试验,要在疏水阀组装后进行,在阀内充以1.2倍最高使用压力的水压或空 气压,观察其性能及结构是否有异常”。通过试验,从中选出 性能及结构无异常的蒸汽疏水阀。

人们容易把这种耐压试验和前边讲过的水压试验的意义和目的混同起来。然而,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由于已经特别规定了蒸汽疏水阀要经常在最高使用压力下工作,因此它 的内件在结构上必须具有耐压性能,所以耐压试验的目的就 是对密闭浮球式疏水阀的浮球和热静式疏水阀中感温元件波 纹管进行强度试验。按规定只有密闭浮球式和热静力式蒸汽疏水阀必 须进行耐压试验。

蒸汽疏水阀的动作试验指的是在最高使用压力下,在流经蒸汽疏水阀的蒸汽中, 加入饱和水或与饱和温度接近的热水(对于热动力式蒸汽疏 水阀特別规定是饱和水),对蒸汽疏水阀的动作状况进行试验。试验时间原则上规定30min,也可以与用户协商,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前提下,适当缩短”。在试验中要求受试验的 疏水阀工作状态良好,阀座无蒸汽泄漏及其他异常。另外, 对热静力式蒸汽疏水阀,必须确认它能在规定的动作温度范围内开阀,在凝结水排除后能完全关闭,其阀座无蒸汽泄漏和其他异常现象。

国标GB/T12251-2005要求机械型疏水阀要按照蒸汽作为介质,完整完成3个启动排气-排水-关闭循环。对于排水口低于水封面的机械疏水阀可以赢压缩空气替代。

动作试验是对每个蒸汽疏水阀都必须进行的重要试验,技术上与蒸汽疏水阀相连的蒸汽管要通过冷却罐,冷却罐内通入冷却水,(有时通过板壳是换热器实现)使蒸汽管里产生凝结水,当凝结水流到蒸汽疏水阀时,就产生开阀动作,而开始排除凝结水,排放完毕则疏水阀关闭,直至下次开阀应完全无泄漏。这种试验方法与蒸汽 疏水阀的实际使用状况极其接近。

近年来,使用蒸汽的倾向趋于高温、高压,使用过热蒸汽的情况也开始增多,因此,动作试验不仅要考虑蒸汽的最高使用压力,还必须考虑其最高使用温度,所以生产厂设置了高性能的试验锅炉。

动作试验的时间原则上是30min,这时为了使蒸汽疏水阀动作,需要向疏水阀内注入大于其容量的饱和水(凝结水)。但考虑到蒸汽疏水阀的结构和试验装置的关系,有时, 试验时间超过30min是有困难的,可与用户进行协商,将试验时间缩短到允许的时间范围内。

这种试验是定性试验,其动作状况可由肉眼进行判断,但是必须满足准确无误地排放凝结水;

显著的动作开始和结束明显和没有明显的蒸汽泄漏。

耐用性试验指的是在最高使用压 力下动作3000次以上,观察其性能和阀瓣等其他结构有无异 常”。合格的产品应能耐受这项试验,在试验结束后仍能满足各种性能要求,并且,阀瓣和其他结构必须无住何异常现象, 对于蒸汽疏水阀,具备耐用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从结构上看,容易磨损的部位是阀瓣和阀座,耐用性试验就 是以调查阀瓣和阀座的磨损程度为目的的试验。为了提高蒸 汽疏水阀的耐用性能,阀瓣和阀座所用材料及加工质量是个 大问题。耐用性试验也是一项性能 试验。

从试验时间和试验装置上考虑,要在生产厂做现场试 验,尤其长时间进行试验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所以动作次数 规定为3000次以上。本来,这项试验的动作次数应为500000次左右(相当 于连续动作一年的时间),然后,观察阀瓣和阀座等有无异常 及磨损程度,这才是比较理想的。

在耐用性试验上,如果是热静力型蒸汽 疏水阀,瓦特节能认为这类阀的关键部件是波纹管或双金属等感温体,这类疏水阀的性能及耐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温元 件的质量,因此,要求它具有足够的耐用性。耐用性 试验方法,作为感温元件本身的试验来说是不够的,这意味 着必须对感温元件本身进行试验。因此,波纹管等感温元件 应预先进行它们本身所特有的耐用性试验。在确保感温元件 的质量之后,再把它们组装到蒸汽疏水阀上,然后进行综合 性能试验。这时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阀瓣和 阀座的接触面等。

以水压试验、耐压试睑、动作试验、排放量试验、耐用性试验作为蒸汽疏水阀的选用条件。这些试验中每一项试验都应在瓦特节能工厂实施。这也是蒸汽疏水阀作为满足TSG D2001-2006压力管道元件标准的出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