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USB通讯

楼主(2017-12-22):
三菱Q系列用USB通讯,无法连接,求驱动程序,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GX Developer或者GX Works2软件,你所求的驱动程序就在:

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下。

如果该目录下的驱动你无法安装的话,请查看你的软件版本是否符合你的操作系统,很多情况下,一些低端用户喜欢不按照厂家的使用说明来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