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加工铝料,怎么保证尺寸?

楼主(2017-12-22):
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加工铝料,怎么保证尺寸?

  首先,在铝料的前提下,需要考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可抗拒因素:

  1.机床本身的稳定度。如果不是新机床或者机床进过大量的加工没有进行调试的情况下,会出现机床本身所造成的尺寸误差。造成机床本身误差有以下几个因素:

  机械方面:

  a.伺服电机与丝杠之间松动。

  b.滚珠丝杠轴承或螺母磨损。

  c.丝杠与螺母之间润滑不足。

  电气方面:

  a.伺服电机故障。

  b.光栅尺内部有污垢。

  c.伺服放大器故障。

  系统参数方面可进行PMC恢复,所以略去不提。

数控机床加工铝料

  2.工件加工后冷却变形。这个基本上无法避免,在加工时尽量注意冷却液的使用,以及在进行在位测量时,注意冷却后的工件变形。

  二、可避免因素:

  1.加工工艺

  其实大部分的实际加工误差都是由加工工艺不合理导致,在保证基本加工工艺(铣削数控加工先粗后精、先面后孔、先大面后小面或者夹具使用中减少装夹次数,尽量采用组合夹具等基本加工工艺细节)的基础上,尽量减少铁屑对铝件造成的加工误差,因为铝件很软,排除的铁屑很容易使铝件造成加工误差。比如,在FANUC或华中加工中心中,打深孔尽量使用G83指令,使铁屑可以排出,而不是G73指令。

  2.切削三要素:切削速度vc、进给量f、切削深度ap与刀具补偿

  这方面实在是不好细说,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保证加工质量和刀具磨损的前提下,调整参数充分发挥刀具切削性能,使切削效率最高,加工成本最低。在数控车床中,还有刀头磨损补偿等要素。

  3.手工编程和自动编程中的数值计算

  在手工编程中,计算出现误差也是常见状况,不过现在大部分生产都是自动编程。

  4.对刀

  对刀不准确也是造成尺寸误差的因素,尽量选择好的寻边器,如果机床有自动对刀器那就更好了,如果没有寻边器。。。试切吧,这就是操作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