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加工常见的8种故障及解决方案都在这里(一)

楼主(2017-12-22):
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加工常见的8种故障及解决方案都在这里(一)

  金属切削刀具通过数控机床切除工件上多余的金属,从而使工件成型。数控机床、工具系统和刀具管理是发挥数控机床加工效率、保证加工质量的基础。所以数控机床加工中的常见故障和解决方法与刀具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下是数控加工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故障,解决的方法也有很多种,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直接找到问题切入点,也可以使用排除法进行比较。这些故障和检测方法是经过加工测试,为大家在工作时遇到问题作为参考依据。

  1、工件尺寸准确,表面光洁度差

  故障原因

  刀具刀尖受损,不锋利;

  机床产生共振,放置不平稳;

  机床有爬行现象;

  加工工艺不好。

  解决方案:

  刀具磨损或受损后不锋利,则重新磨刀或选择更好的刀具重新对刀;机床产生共振或放置不平稳,调整水平,打下基础,固定平稳;机械产生爬行的原因为拖板导轨磨损厉害,丝杠滚珠磨损或松动,机床应注意保养,上下班之后应清扫铁丝,并及时加润滑油,以减少摩擦;选择适合工件加工的冷却液,在能达到其他工序加工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选用较高的主轴转速。

高速龙门石墨加工中心机SMD-1210

  2、工件产生锥度大小头现象

  故障原因

  机床放置的水平没调整好,一高一低,产生放置不平稳;

  车削长轴时,贡献材料比较硬,刀具吃刀比较深,造成让刀现象;

  尾座顶针与主轴不同心。

  解决方案:

  使用水平仪调整机床的水平度,打下扎实的地基,把机床固定好提高其韧性;选择合理的工艺和适当的切削进给量避免刀具受力让刀;调整尾座。

  3、驱动器相位灯正常,而加工出来的工件尺寸时大时小

  故障原因

  机床拖板长期高速运行,导致丝杆和轴承磨损;

  刀架的重复定位精度在长期使用中产生偏差;

  拖板每次都能准确回到加工起点,但加工工件尺寸仍然变化,此种现象一般由主轴引起,主轴的高速转动使轴承磨损严重,导致加工尺寸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