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加工常见的8种故障及解决方案都在这里(二)

楼主(2017-12-22):
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加工常见的8种故障及解决方案都在这里(二)

解决方案:

  用百分表靠在刀架底部,同时通过系统编辑一个固定循环程序,检查拖板的重复定位精度,调整丝杆间隙,更换轴承;用百分表检查刀架的重复定位精度,调整机械或更换刀架;用百分表检测加工工件后是否准确回到程序起点,若可以,则检修主轴,更换轴承。

  4、工件尺寸与实际尺寸相差几毫米,或某一轴向有很大变化

  故障原因

  快速定位的速度太快,驱动和电机反应不过来;

  在长期摩擦损耗后机械的拖板丝杆和轴承过紧卡死;

  刀架换刀后太松,锁不紧;

  编辑的程序错误,头、尾没有呼应或没取消刀补就结束了;

  系统的电子齿轮比或步距角设置错误。

  解决方案:

  快速定位速度太快,则适当调整GO的速度,切削加减速度和时间使驱动器和电机在额定的运行频率下正常工作;在出现机床磨损后产生拖板、丝杆鹤轴承过紧卡死,则必须重新调整修复;刀架换刀后太松则检查刀架反转时间是否满足,检查刀架内部的涡轮蜗杆是否磨损,间隙是否太大,安装是否过松等;如果是程序原因造成的,则必须修改程序,按照工件图纸要求改进,选择合理的加工工艺,按照说明书的指令要求编写正确的程序;若发现尺寸偏差太大则检查系统参数是否设置合理,特别是电子齿轮和步距角等参数是否被破坏,出现此现象可通过打百分表来测量。

高速数控雕铣机SMD-600

  5、加工圆弧效果不理想,尺寸不到位

  故障原因

  振动频率的重叠导致共振;

  参数设置不合理,进给速度过大,使圆弧加工失步;

  丝杆间隙大引起的松动或丝杆过紧引起的失步,同步带磨损。

  解决方案:

  找出产生共振的部件,改变其频率,避免共振;考虑工件材料的加工工艺,合理编制程序;对于步进电机,加工速率F不可设置过大;机床是否安装牢固,放置平稳,拖板是否磨损后过紧,间隙增大或刀架松动等;更换同步带。

  6、批量生产中,偶尔出现工件超差

  故障原因

  必须认真检查工装夹具,且考虑到操作者的操作方法,及装夹的可靠性,由于装夹引起的尺寸变化,必须改善工装使工人尽量避免人为疏忽作出误判现象;

  数控系统可能受到外界电源的波动或受到干扰后自动产生干扰脉冲,传给驱动致使驱动接受多余的脉冲驱动电机夺走或少走现象。

  解决方案:

  了解掌握其规律,尽量采用一些抗干扰的措施,如:强电场干扰的强电电缆与弱电信号的信号线隔离,加入抗干扰的吸收电容和采用屏蔽线隔离,另外,检查地线是否连接牢固,接地触点最近,采取一切抗干扰措施避免系统受干扰。

  7、工件某一道工序加工有变化,其它各道工序尺寸准确

  故障原因

  该程序段程序的参数是否合理,是否在预定的轨迹内,编程格式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

  解决方案:

  螺纹程序段时出现乱牙,螺距不对,则马上联想到加工螺纹的外围配置(编码器)和该功能的客观因素。

  8、工件的每道工序都有递增或递减的现象

  故障原因

  程序编写错误;

  系统参数设置不合理;

  配置设置不当;

  机械传动部件有规律周期性的变化故障。

  解决方案:

  检查程序使用的指令是否按说明书规定的要求轨迹执行,可以通过打百分表来判断,把百分表定位在程序的起点让程序结束后拖板是否回到起点位置,再重复执行即便观察其结果,掌握其规律;检查系统参数是否设置合理或被认为改动;有关的机床配置在连接计算耦合参数上单计算是否符合要求,脉冲当量是否准确;检查机床传动部分有没有损坏,齿轮耦合是否均匀,检查是否存在周期性,规律性故障现象,若有则检查其关键部分并给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