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气分析仪在老化箱中的应用

楼主(2017-12-22):
老化箱的使用方法
老化试验箱是一种常用的实验设备,采用荧光紫外灯为光源,通过模拟自然阳光中的紫外辐射和冷凝,对材料进行加速耐候性试验,被广泛用于多个领域中。老化试验箱应该如何测试呢?具体介绍一下老化试验箱的测试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1、升温时间的测试
将温度传感器置于高温老化试验箱工作空间内任意一点,用全功率加热,记录工作室温度从室温升至第一次达到最高工作温度的时间,其结果应不超过120min。
2、表面温度测试
在高温老化试验箱工作温度第一次达到最高工作温度并稳定2h后,用温度计测试箱体表面的温度,其最高工作温度不超过200℃的试验箱,表面温度应不大于室温加35℃;最高工作温度超过200℃,表面温度应按式决定。
3、 绝缘电阻测试
应按GB998中第6.2条规定方法进行测试,其结果应符合电加热器端子(包括引线)与控制系统开路时,对箱壳应承受电压1500V,交流50H,历时1min的绝缘强度试验,其绝缘应不被击穿。
4、绝缘强度试验
应按GB998中第6.3条规定进行试验,试验结果符合电加热器端子(包括引线)与控制系统开路时,对箱壳应承受电压1500V,交流50H,历时1min的绝缘强度试验,其绝缘应不被击穿。
5、噪声测试
按ZBN61012中规定方法进行测试,其结果整机噪声不高干70dB (A )

由于老化箱中的温度高达200°C,如果老化箱中的氧气浓度是正常的21%,那么被老化的产品就容易被氧化,使其性能发生变化。所以在老化开始之前,一般先往老化箱中充入惰性气体,如氮气,使老化箱中的氧气浓度低于1%,这样可以避免产品被老化。

老化箱环境测试方法解析

环境试验:
环境试验一般根据仪器仪表的工作环境而确定具体的试验内容,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环境试验一般只对小部分产品进行,常见的环境试验内容和方法如下:
1)温度试验。温度试验用以检查温度环境对仪器仪表的影响,确定仪器仪表在高温和低温条件下工作和储存的适应性,它包括高温和低温负荷试验、高温和低温储存试验。高温试验用以检查高温环境对仪器仪表的影响,确定仪器仪表在高温条件下工作和储存的适应性。它包括高温负荷试验和高温储存试验。低温试验用以检查低温环境对仪器仪表的影响,确定仪器仪表在高温条件下工作和储存的适应性。它包括低温负荷试验和低温储存试验。温度负荷试验是将样品在不包装、不通电和正常工作位置状态下,把仪器仪表放入温度试验箱内,进行额定使用的上、下限工作温度的试验。

2)振动和冲击试验。振动试验检查仪器仪表经受振动的稳定性。其方法是将样品固定在振动台上,经过模拟固定频率(50HZ)、变频(5-2KHZ)等各种振动环境进行试验。在一定频率范围内进行一次循环结束后,按规定进行检验。比如说氧化锆氧气分析仪,就必须避免振动和冲击,实验证明因为由于氧化锆探头内部锆管极易受振动而损坏,气体分析仪器就不能工作。

冲击试验用以检查仪器仪表经受非重复机械冲击的适应性。其方法是将样品固定在试验台上用一定的加速度和频率,分别在样品的不同方向冲击若干次。冲击试验后检查其主要技术指标是否仍符合要求,有无机械损伤。

3)运输试验。运输试验就是检查仪器仪表对包装、储存、运输条件的适应能力。方法将样品固定在试验台上进行,也可以装在载重汽车上运行,具体方法参照有关标准。运输试验后按规定检查仪器仪表主要技术指标及力学性能等。

对于整机进行老化测试和环境试验,可以提早发现仪器仪表中潜伏的故障,提前预备解决措施与方案,特别是可以发现带有共性的故障,从而对其同类仪器仪表能够及早通过修改电路和工艺进行补救,有利于提高仪器仪表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深圳市工采网公司可以提供在高温下实时监测氧气浓度的氧气分析仪OXY-FLEX,此产品的特点如下:
1.工作温度宽广,为-100~250°C
2.使用寿命长,达5年
3.精度高,达0.5%
4.不需要工作温度稳定
5.不需要参考气体
6.输出信号多样:4~20mA,0~10V或者RS232
7.外部触发自动或手动标定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仪器仪表应用_传感器应用_智能硬件产品 – 工采资讯

网友A:
仪器仪表应用_传感器应用_智能硬件产品:能智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