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PROFINET在汽车行业的应用案例

楼主(2017-12-22):
RS232转PROFINET网关在汽车行业的应用案例

项目背景: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汽车召回制度》也已经在我国正式实施,所以一些汽车及备件供应商必须重视零部件及整车的出厂追溯,在此追溯过程中,条码技术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通过在零部件上和底盘上的条码标签来实现对这些零售部件及整车的跟踪与追溯。因此每辆汽车在出厂前都会在其底盘上,通过之前编写的条码,来打印整车的VIN号。于此同时,由于PROFINET网络协议逐渐在各种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将扫码扫上来的数据要传送在PROFINET网络,就必须借助于RS232转ProfiNet网关

本文主要介绍北京微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硬创新)生产的RS232转ProfiNet网关(产品型号:PNRS232-K20)在汽车行业中条码扫描方面的使用方法。

案例说明:微硬创新生产的RS232转ProfiNet网关网关PNRS232-K20在此项目使用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编程,只需根据扫码枪每次扫码,传上来的最大字节数,进行简单的配置即可。所以在使用本转换网桥时,需要关心的以下几点:

(1) 被连扫码枪属于哪种工作方式?

本产品PNRS232-K20(RS232转ProfiNet网关)通过配置,支持4 种的工作方式:

1.发收发收    2.发发    3.收发收发    4.收收。

本案例中,汽车生产线上的条码打印机,根据底盘排产计划打印整车VIN号,扫描整车VIN号,系统自动生成上线序列号,同时驱动刻字机,把对应的VIN号刻在底盘上。所以 PNRS232-K20(RS232转ProfiNet网关)只需设置成收收模式即可。

(2) 被连扫码枪设备的通讯速率是多少?

     本产品PNRS232-K20(RS232转ProfiNet网关)支持的波特率包括:300、600、1200、 2400、4800、9600、19.2K、38.4 K、57.6K、115.2K等:

  本例扫码枪的和网关(RS232转ProfiNet网关)接口的通讯速率为9600bit/s。

(3) 扫码枪通讯接口是什么?

本产品ProfiNet转Rs网关支持2种通讯接口:

如果是RS232接口,那对应的产品型号:PNRS232-K20;

如果是RS485接口,那对应的产品型号:PNRS485-K20;

本例扫码枪是RS232接口,所以使用PNRS232-K20.

(4) 扫码枪每次扫描上来的数据长度是多少?

本产品PNRS232-K20RS232转ProfiNet网关)支持输入数据长度500个字节,输出数据长度500个字节。输入和输出总数据长度1000个字节。

本案例中扫描的VIN号共17位字符,所以只需配置输出17个字节的数据长度。

   3.应用网络简图:

4.案例配置:创建新项目导入GSD

(1) 打开博途软件   “TIA Portal V13 ”创建新项目— 输入项目名称,选取项目保存路径,然后选择“创建”按钮,建立新项目,图4-1:

图4-1 新建项目

(2)点击添加新设备,本例选取的是西门子PLC1200,如图4-2:选取所应用的PLC型号,点击“确认”,进入硬件组态界面。

图4-2 创建硬件组态

(3)在“选项”窗口选择“管理通用站文件GSD”,安装GSD文件。如图4-34-4

图4-3 安装GSD文件(1)

图4-4 安装GSD文件(2)

(5) 设备组态-----进行网关的硬件组态,如图4-5,4-6 ,4-7,4-8,4-9。

图4-5 硬件组态(1)

图4-6 硬件组态(2)

图4-7硬件组态(3)

图4-8硬件组态(4)

图4-8硬件组态(5)

(6) 硬件组态----配置输入的数据量,如图4-9

图4.9 配置输入的数据量

(7) 根据扫码枪的通讯格式及通讯方式,进行配置4-10:

因为网关是收收模式,所以MS Choose 选择Slave。其中收发收发也选择该模式。

如果是发发或者发收发收模式则MS Choose 选择Master。

图4-10 配置通讯波特率及网关(RS232转ProfiNet网关)工作模式

(8)   硬件组态----编译下载程序,如图4-11

图4-11 下载PLC程序

(9)   读数据测试 :如图4-12,4-13.

图4-12 确定读取数据的存放地址

图4-13 读取数据值

总结:经过上面简单的配置,用户可以通过RS232转ProfiNet网关很轻松的完成在ProfiNet网络读取和扫码枪扫描上来的值。

网友A(2019-08-0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