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接线要点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7-12-22):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正确接线,关系到保护装置能否正确动作,同时也关系到保护装置的正常运行、关系到能否起到防护人身电击、电气设备损坏、电气火灾事故的问题。

    一、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接线要点

    1、根据低压系统接地型式确定接线方式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在安装接线前,首先应查清低压系统接地型式,我国低压系统接地型式有TT、TN、IT系统。由于IT系统自形成一个封闭系统,在特殊情况下采用,且安全性能高,一般不采用剩余电流保护装置作为人身电击、电气火灾保护,在此不作论述。

    TN系统中,又可分为TN-C、TN-C-S、TN-S系统。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在TT、TN-C-S、TN-S系统中的接线要求是不同的,在TN-C系统是不能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必须改造为TN-C-S、TN-S或局部TT系统后才能安装。在TN-C-S系统中,对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要求更严格,不然接线错误会造成误动作或拒动作。

    ①在TT系统中的接线要求

    在TT系统中,无论是22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接用二极二线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还是三相设备与单相设备共用的三相四线式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接用三极四线式或四极四线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其中性线必须穿过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②在TN-S系统中的接线要求

    在TN-S系统中,必须满足上述1.1.1在TT系统中的接线要求外,还必须满足,保护(PE)线不能通过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③在TN-C-S系统中的接线要求

    TN-C-S系统由TN-C系统改造而来。只有将TN-C系统改造为TN-C-S系统、TN-S系统或局部TT系统。才允许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TN-C-S系统接线必须满足上述1.1.1、1.1.2中对N线和PE线的要求。

    在TN-C-S系统中,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只允许使用在N线与PE线分开部分。通过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N线,不得作为PE线,不得重复接地。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负荷侧的N线,只能作为中性线,不得与其他回路共用。

    TN-C系统的配电线路因运行需要,在N线必须有重复接地时,不应将剩余电流保护装置作为线路电源端保护。

    2、根据电气设备的供电确定接线方式

    单相22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接线时应有一根相线和一根N线穿过二极二线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三相三线式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接线时应有三根相线穿过三极三线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三相四线式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在三相设备与单相设备共用的电路接线时,应有三根相线和一根N线穿过三极四线式或四极四线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三极四线式或四极四线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分为中性极不能断开和能断开两种,接线时要和供电方式相配合。

    以上所述的接线方式均表示在表1图中。

    二、其他注意事项

    1.接线时必须分清负荷侧和电源侧

    电子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接线时,必须分清负荷侧和电源侧,因为电子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脱扣器,只是在剩余电流互感器有故障信号输出后,使晶闸管导通,瞬时接通电压线圈使断路器脱扣,这个电压线圈在切断电源后应立即断电。如果负荷侧和电源侧反接,则剩余电流断电器动作后,仍有电压施加在电压线圈上,有烧坏电压线圈的可能。

    2.接线必须正确

    由于三极三线式、三极四线式或四极四线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均有可能使用于单相电路中,试验电阻不必变动,但接线必须正确。单相电源的相线、中性(N)线必须接在试验电阻对应的接线端子上,否则在对试验按扭进行动作试验时,将不起作用。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在接线中,会遇到很多具体问题,特别是在TN-C-S系统中,由TN-C系统改造而来,常常会因N线和PE线混淆而造成接线错误。因此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正确接线方式。一般情况下,可按照GB13955-2005中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接线方式接线,如表1中图示所示。

    注1:L1、L2、L3为相线;N为中性线;PE为保护线;PEN为中性线和保护线合一;为单相或三相电气设备;为单相照明设备;为剩余电流保护装置;为不与系统中性接地点相连的单独接地装置,作保护接地用。

    注2:单相负载或三相负载在不同的接地保护系统中的接线方式图中,左侧设备为未装有剩余电流保护装置,中间和右侧为装用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接线图。

    注3:在TN-C系统中使用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电气设备,其外露可接近导体的保护线应接在单独接地装置上而形成局部tt系统,如TN-C系统接线方式图中的右侧设备带*的接线方式。

    注4:表中TN-S及TN-C-S接地型式,单相和三相负荷的接线图中的中间和右侧接线图为根据现场情况,可任选其一的接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