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浸入水后如何处理?

楼主(2017-12-22):
可能有些电机会在使用过程中和水紧紧的联系在一块,那么也就不可避免的要遇到浸水的意外了,今天电机维修就来为您说说电机浸水后该如何处理,电动机遭水淹或浸水后,需立即进行检查修理,除去其中的水分、杂质,以防止损坏或报废。电机维修对浸水的电动机应该按以下四步检修。
  1、清除外部的污泥、杂质,但不要转动电机轴。
  2、拆开机体,清理壳体内腔、转子和滑环上的污泥和水渍,检查绕组是否脱焊,电刷是否在电刷架中锈蚀卡死,电刷压力是否正常,电刷与滑环表面是否贴紧,如发现故障应排除。
  3、对绕组进行烘干。可用白炽灯烘烤,使水分蒸发,也可放在通风处自然风干。但不得用电流加热或明火烘烤,以防短路或烤坏绝缘层。烘干以后,需用兆欧表或万用表检查各绕线圈的绝缘性能。发现有绝缘不良的,应予送到电机维修处进行检修。
  4、将机体装复,进行试运转。如试运转无任何问题,便可投入使用。

网友A:
不错。我遇到过一次,是异步电机,直接WD40喷,清理了泥渍,凉了2天,然后直接用。。哈哈。

网友B(2018-02-20):
冲洗干净,然后烘干,至于干燥环境中。摇表测试绝缘后,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