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能以总线方式输出吗?

楼主(2017-12-23):
如:将DT10的数据直接赋给Y0能行吗?

请指点,谢谢。

楼主:
今天经过测试可以将模拟量数据直接付给存储区外部输出继电器,就能实现输出继电器Y的动作。

楼主:
请问:我用DT10的数据付给WY2,为什么在模拟量输出CH0量不出电压或电流。

请解答,谢谢。

网友A:
DT0为16BIT数据,只能复制给WY0,对应Y0~YF共1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0为16BIT数据,只能复制给WY0,对应Y0~Y...

谢谢。我用的是C38AT两个模拟量输出,不知道怎样能将模拟量输出?

楼主:
手册上CH0对应的是WY2,不知道对不?

楼主:
测量输出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