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日常使用步骤详解大全,看完必会

楼主(2017-12-23):
导读: 万用表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检测仪器,它还称为复用表、多用表、三用表、繁用表等,是电力电子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设备,主要用于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等。那么万用表你会用吗?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万用表的使用

(1)熟悉表盘上各符号的意义及各个旋钮和选择开关的主要作用。

(2)进行机械调零。

(3)根据被测量的种类及大小,选择转换开关的挡位及量程,找出对应的刻度线。

(4)选择表笔插孔的位置。

(5)测量电压:测量电压(或电流)时要选择好量程,如果用小量程去测量大电压,则会有烧表的危险;如果用大量程去测量小电压,那么指针偏转太小,无法读数。量程的选择应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2/3左右。如果事先不清楚被测电压的大小时,应先选择最高量程挡,然后逐渐减小到合适的量程。

a,交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万用表两表笔和被测电路或负载并联即可。

b,直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且“+”表笔(红表笔)接到高电位处,“-”表笔(黑表笔)接到低电位处,即让电流从“+”表笔流入,从“-”表笔流出。若表笔接反,表头指针会反方向偏转,容易撞弯指针。

(6)测电流:测量直流电流时,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50uA到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按照电流从“+”到“-”的方向,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笔流出。如果误将万用表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烧毁仪表。其读数方法如下: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7)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应按下列方法操作:

a,机械调零。在使用之前,应该先调节指针定位螺丝使电流示数为零,避免不必要的误差。

b,选择合适的倍率挡。万用表欧姆挡的刻度线是不均匀的,所以倍率挡的选择应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且指针越接近刻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一般情况下,应使指针指在刻度尺的1/3~2/3间。

c,欧姆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将2个表笔短接,同时调节“欧姆(电气)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如果指针不能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内部有问题。并且每换一次倍率挡,都要再次进行欧姆调零,以保证测量准确。

d,读数:表头的读数乘以倍率,就是所测电阻的电阻值。

万用表使用技巧

1.判断线路或器件带不带电

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很灵敏,哪怕周围有很小的感应电压都可以有显示。根据这一特点,可以当作测试电笔用。用法如下:将万用表打到AC20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与所侧路线或器件相接触,这时万用表会有显示,如果显示数字在几伏到十几伏之间(不同的万用表会有不同的显示),表明该线路或器件带电,如果显示为零或很小,表明该线路或器件不带电。

2.区分供电线是火线还是零线

第一种方法: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加以判断:显示数字较大的就是火线,显示数字较小的就是零线。这种方法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

第二种方法:不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将万用表打到AC2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如果显示为几伏,表明该线是火线.如果显示只有零点几伏甚至更小.则说明该线是零线。这样的判断方法不与线路直接接触.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快捷。

3.寻找电缆的断点

当电缆线中出现断点时,传统的方法是用万用表电阻挡一段一段地寻找电缆的断点,这样做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坏电缆的绝缘。利用数字万用表的感应特性可以很快地寻找到电缆的断开点。先用电阻挡判断出是哪一根电缆芯线发生断路.然后将发生断路的芯线的一头接到AC220V的电源上,随后将万用表打到AC2V挡的位置上,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若显示有几伏或零点几伏(因电缆的不同而不同)的电压,如果移动到某一位置时表上的显示突然降低很多,记下这一位置:一般情况下。断点就在这一位置的前方10~20cm之间的地方。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寻找故障电热毯等电阻丝的断路点。

4.测量UPS电源的频率

对于UPS电源来说.其输出端的电压的稳定性是重要参数,其输出的频率也很重要。但是不能直接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挡去测量,因为其频率挡能承受的电压很低.只有几伏。这时可以在UPS电源的输出端接一220V/6V或220V/4V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低,而不改变电源的频率,然后将频率挡与变压器的输出相接,就可以测量出UPS电源的频率。

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1)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即在没有被测电量时 ,使万用表指针指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的位置上。

(2)在使用万用表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3)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在测量的同时换档,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 ,更应注意。否则,会使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

(4)万用表在使用时,必须水平放置,以免造成误差。同时, 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5)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 ,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