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NetworxforControlNet在组态是的疑问?

楼主(2017-12-24):
这里的Max Scheduled Address和Max Unscheduled Address参数设定的区别?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个人理解 前者是实际节点数 后者是你设置的最大节点数。比如你现在设置的是11 若后期需要添加子站 节点数超过11 就需要重新网络规划

楼主:
ControlNet最大的节点数应该是99,如果节点数设置的太大,则网络更新时间就会变长。问过一些人,他们的一般经验是Unscheduled比Scheduled大5.

网友B(2018-03-01):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C:
学习学习,软件能下载下来吗,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