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的485口可否同时连接触摸屏和仪表

楼主(2017-12-24):
有一个项目,需要PLC跟液位仪表还有称重模块进行通讯,还有一个触摸屏作为上位机去修改参数但是SMART。

问题1:能不能跟图中一样做成线性网络呢,通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问题2:称重模块和称重传感器的选型应该怎么选?有什么比较好的牌子推荐一下

网友A:
不行。

1、通信通信协议不一样;

2、主站、从站得分清楚,屏是主站,仪表是从站。

如果你两个仪表还是不同类型的,还得再独立开来。

3、称重传感器选型,看量程、精度等。

网友B:
说的对。可以增加1个RS495信号板

引用 网友A:
不行。1、通信通信协议不一样;2、主站、从站得分清楚,...

网友C:
如果你使用的触摸屏有2个485的口,可以尝试屏的一个口连接SMART 200,另一个口连接2个仪表。

网友D:
你这个是指定一定要用西门子的吗,考虑用国产的吗,如果可以用的话我 这里有成熟的方案,是我之前做过的一个可以提供给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微信联系13588284471

网友E:
smart PLC与触摸屏可以通过交换机网口连接,还能同时连接电脑监控程序;

仪表与PLC连接的选项比较多,一般仪表都不支持PPI协议,支持modbus的多些,如果选择走modbus通讯连接仪表的话可在PLC内编程序配合采集仪表数据;如果仪表数量少就2个的话也可以考虑用标准的4-20mA模拟信号采集数据,硬件需要增加一个模拟模块。

传感器选型主要注意:

1、过程接口类型(螺纹规格或卡盘大小,如温度 压力类的传感器)

2、量程范围:覆盖实际测量范围,但不要太大,超出实际越多偏差可能性越大

3、测量精度:以称重为例精度要求10g、1g、0.1g、0.01g,或者1kg 根据实际需求选

4、信号接口:和系统设计相关,可选模拟量接口、总线接口等等

网友F:
不行的,为什么触摸屏不用以太网连接,然后仪表用485通信

网友G:
正好,看你们说说,厉害

网友H:
6楼说的可行,你试试看

网友I(2018-02-01):
不可以,一条总线只有一个主站

网友J(2019-04-21):
把触摸屏设置为modbus协议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