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断电的信号

楼主(2017-12-24):
我程序启动了,按顺序关机,如果没有按顺序关机,突然断电关机了,需要记一笔 报警,
我用  LDF m1000  不行!求高手指点      因积分不足,无法发求助贴! 往老师父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A:
初学,不会,等高手。

网友B:
帮你顶一下,顺便

来学习,学习。

楼主(2018-03-04):
已经问过台达客服!说只有AH    As  高端系列才支持!

  谢谢各位的顶贴

网友C:
看学习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D:
在程序启动的时候  置位一个 断电保持的辅助中间继电器A,如果正常顺序关机的话则在最后关机程序处复位A,如果没有正常关机突然断电的话,在PLC 再次上电的一瞬间 M1002+A 触发报警记录同时复位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