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温度PID怎么调节

楼主(2017-12-24):
       有一个温度PID的项目,风机的输出管道后面接加热棒加热空气,加热棒功率4.4KW,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测温在离加热棒挺近的地方,温控仪表根据运算结果控制继电器间歇通断。

      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仪表自整定出参数为117 /27/6,然后温度设定值为300,采样值在280-315之间上下波动,周期大概为35秒左右,

从最低温度282到300要15秒左右,从300到313只要7秒,然后不加热再下降到300又很快,只要4秒,300到282要7秒,大概就是下图那样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温控仪表和加热棒都是国产的,现场有用台达仪表加进口加热棒的,温度非常稳定,偏差不过1度。

楼主的问题:1.是仪表和加热棒的问题还是控制方法问题还是PID参数没有调好?

 2.如果是PID参数问题,应该怎么调节

网友A:
这个只能建议你把p 和i  都往下调  慢慢试

网友B:
慢慢试,自整定后的参数作为参考。看你的图,先把P调小(90)试。

网友B:
加个WX13125079630,我做过制冷设备温差正负0.3℃

网友C:
以我来看肯定是PID没有调好。我之前做中央空调的经常调温度,温度用自整定调肯定是调不好的,需要自己去调整的,不过你们这个为什么不用PLC控制啊,我现在用plc做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D:
看你的描述好像没用调功方式。加热器无所谓进口、国产,对温度控制没影响,廉价的调节器PID功能确实差,但是在调功方式下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误差。温度传感器距离加热器近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E:
参数设置不对,形成了周期性的正弦波,修改PID参数。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换了一个牌子的仪表,PID还是那些参数,然后温度就稳定了,看来是仪表不行

网友F:
换的是奥托尼克斯的么?

网友G:
学习了,谢谢大家了。分享————

网友H:
看你们讨论,真的学习知识。。

网友I:
本人公司是生产温控表的,主要从事技术服务。从你的描述看,温控表的自整定不好,需要手动修改PID的值。根据经验,只需将P值调大点,I值调大点,大约各调大10-30%左右应该就没问题了。国产低价位的温控器算法还是不太行,软件不过关。

网友J(2019-03-12):
你好,一直没理解算法不对是什么含义,PID就一种嘛,是用的变种PID吗?所以各厂家的算法不一样。

引用 网友I:
本人公司是生产温控表的,主要从事技术服务。从你的描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