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过负载跳闸(定子过电流保护)

楼主(2017-12-25):
我们公司用的是三菱F700变频器,与控制面板的通讯部分已经坏了,现在想改成手动模式,我把P79设置为4,然后启动变频器,启动电流从53A开始增长,到55A时变频器就跳闸了,提示错误为变频器过负载跳闸。我怀疑是风机的问题,所以把风机接到另外一个变频器上,风机能够正常运行。我有把变频器的负载断开,变频器能够正常工作。P9的设定值为44A(之前正常运行的值),经过多次设定,仍然显示变频器过负载,请大神给支个招,跪谢!

网友A:
修改过载设定值看一下

网友B:
启动失败.看看启动曲线或者升速时间.或者说你的速度给定是否比当时的速度大了.我试过,速度偏大后启动失败.

网友C:
启动失败.看看启动曲线或者升速时间.或者说你的速度给定是否比当时的速度大了.我试过,速度偏大后启动失败.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方式楼主你可以试试

网友D:
看看启动曲线或者升速时间.或者说你的速度给定是否比当时的速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过载设定值看一下

把电流定值改为55A也不行啊

网友E:
新手,正在学习,看看难度是不是太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转矩加速过快造成的,修改P1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