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焰试验机的主要试验信息

楼主(2017-12-25):
  针焰试验机用于电子、电器产品中由于故障条件,如流过泄漏路径的故障电流、元件或零件的过热、不良接触等情况均可能引起火焰,它可能又射到附近的零件上,本试验就是模拟产品内部在故障条件下所产生了小火焰,用模拟技术评定着火危险性。对于小零件(或元件)灼热丝试验或水平-垂直燃烧试验方法不适合时,可引用针焰试验方法。如样品在进行灼热丝试验时起燃 ,则所产生的燃烧危险情况还需用针焰试验。适用于对电子电工产品、家用电器的部件、零件等,如:接线板、离心开关、电饭锅插座

  测试要求

  产品中由于故障条件,如流过泄漏路径的故障电流,组件或零件的过热,不良接触等情况下均可能引起火焰,它可能又射到附近的零件上,针焰试验是模拟产品内部在故障条件下所产生的小火焰,用模拟技术评定着火危险性。对于小零件(或组件)灼热丝试验或水平-垂直燃烧试验方法不适合时,可引用针焰试验方法。如果试验样品在进行灼热丝试验时起燃,则所产生的燃烧危险情况还需用针焰试验。

  技术参数:

  1、针状燃烧器:内孔Φ 0.5mm ± 0.1mm,外径≤Φ 0.9mm,长≥ 35mm,不锈钢

  2、燃烧器角度:倾斜45°(试验时)或垂直(调节火焰高度时)

  3、施燃时间:0-999.9s±0.1s可调(一般选择为30s)

  4、持燃时间:0-999.9s±0.1s,自动记录,手动暂停

  5、火焰高度:12mm ± 1mm (带高度测量器具)

  6、施燃气体:95%丁烷气(可采用瓶装打火机气体)

  7、温度测试范围:0~1000℃

  8、火焰温度要求:从100℃±2℃升到700℃±3℃的时间在23.5秒±1秒之内

  9、测温热电偶:Φ0.5mm进口铠装(K型)热电偶

  10、试验背景:黑背景

  11、试验过程:试验程序自动控制,独立抽风

  12、工作室体积:0.5立方,不锈钢机箱(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0.75立方或1立方)

  13、设备外尺寸:1000mm宽×650mm深×1300mm高

  基本配置:

  试验箱外壳及重要部件采用不锈钢制造,耐烟、气腐蚀。控制系统自动化程度高,具有自动点火功能。温度和时间数字显示,观察记录方便,使用稳定可靠。

  针焰试验机使用前的准备

  1、本装置一般应放在具有通风设备的房间内,或设有专门通风罩的小型试验室中,以利于燃烧试验产生废气及时排出。

  2、气瓶安装方法:

  (1)把燃烧试验箱门打开.

  (2)将气瓶放进气瓶槽内,气瓶凸口插入气瓶槽内凹孔内,将气体手动控制旋钮拧进一些。如气瓶安装不正确,会导致丁烷气体泄漏并发出“咝咝”声

  针焰试验机试验操作步骤

  1、试样装夹:参照标准要求装夹试样,调整装在夹具上试样的高度。

  2、火焰调节:按下“气体接通”按钮接通气源,打开流量计阀门,用点火器点火,将火焰高度指示器置于燃烧座顶部,调节流量计阀门,使之达到标准要求的火焰高度(12mm±1)。

  3、角度调节:施焰角度的调节如下:松开燃烧座前的滚花螺栓,用手拉住螺栓旋转至需要的角度,然后再锁紧螺栓。

  4、施焰操作:按“复位”按钮将计数器清零,按下”气体接通”按钮,用点火器点火,点燃针焰,最后按下“右行“按钮,小车开始右行。当运行到施焰点时“启动”按钮自动接通,自动开始计时。当到了设定的施焰时间时,气体接通按钮自动弹出(气体处于关闭状态),火焰自动熄灭及燃烧座自动后退,同时“持焰时间”开始计时,待样品火焰熄灭时操作人员立即按下“暂停”键,此时显示的时间便为余焰时间,中途需要停机按“停止”即可。

  试验结束:

  试验结束后,将气体手动控制旋钮拧出一些,如气瓶拆卸不正确,会导致丁烷气体泄漏并发出“咝咝”声。

  开启风扇排出废气和烟雾,关闭流量计,然后将气瓶装置旋钮拧出使气瓶脱离。

  针焰试验仪注意事项

  1、持焰时间不能记录,很可能是忘记按“暂停”键。

  2、注意保持燃烧室清洁,特别是针头处,避免堵塞;每次试验结束后在断电状态下,清洁燃烧室。

  3、风扇和照明均由独立按钮控制开和关。

  4、温热电偶是易损元件,请使用时小心

     更多仪器_上海千实精密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