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的启动速度

楼主(2017-12-25):
    自恢复保险丝应用越来越常见,但我们在选用自恢复保险丝时,都想知道当电路出现故障电流时,自恢复保险丝启动保护的速度是否足够及时,以起到保护电路设备的作用。

    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自恢复保险丝有很多型号,不同型号的启动保护速度也不一样。并且同一个型号在不同的故障电流时其启动保护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

    我们在探讨自恢复保险丝启动时间长短时,只能给出大致范围,除非指定某一个具体的型号,才能在相应的电流值时给出一个相对比较确切的时间值。插件类的自恢复保险丝保护动作反应的时间相对要比贴片保险丝更长些。

    自恢复保险丝的不同型号启动所需的时间不同。保护启动的时间长短是有规律,一个是同元器件的大小有关系成反比关系;另一个是同故障电流的大小成反比关系。同元器件的大小有关系成反比关系,即在同一个系列,比如250V系列的插件保险丝,电流越小的型号其元器件做的越小,2倍正常电流时,因为体积小发热快,启动保护的时间就越快。片子做的越大,启动保护相对所需时间就越长,电压要求越高,片子就相对越大。同故障电流的大小成反比关系,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故障电流越大器件发热就越快,就越快保护。比如在故障电流是正常工作电流的3、4倍时,很多型号的自恢复保险丝保护时间可以在1秒以内就可以启动保护。

网友A:
多谢楼主提供资料多多少学习

网友B(2018-02-11):
非常感谢楼主。值得学习